求助!关于校验码计算?

楼主(2012-10-18):
A7  0C  A8  48
02  00  1F  00  00  00  00  00  22  00  00  00  01  00  64  00  01  00  00  00  00  00  37  00  25  00  64  00  32
00  00  00  32  00  00  00  01  00  36  00  01  00  00  00  2C  00  00  00  35  00  15  00  01  00  01  00  1F  00
00  00  00  00  00  00  32  00  32  00  01  00  01  00  32  00  32  00  01  00  01  00  32  00  32  00  01  00  01
00  00  00  0A  00  01  00  01  00  0D  00  03  00  22  00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A  00
01  00  01  00  00  00  00  00  01  00  01  00  03  00  03  00  0F  00  00  00  04  00  04  00  01  00  00  00  56
00  8F  00  00  00  00  00  0D  00  03  00  22  00  0A  00  00  00  00  00

//*************************************************************************************
A7  0C  AC  48
03  00  1F  00  00  00  00  00  22  00  00  00  01  00  64  00  01  00  00  00  00  00  37  00  25  00  64  00  32
00  00  00  32  00  00  00  01  00  36  00  01  00  00  00  2C  00  00  00  35  00  15  00  01  00  01  00  1F  00
00  00  00  00  00  00  32  00  32  00  01  00  01  00  32  00  32  00  01  00  01  00  32  00  32  00  01  00  01
00  00  00  0A  00  01  00  01  00  0D  00  03  00  22  00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A  00
01  00  01  00  00  00  00  00  01  00  01  00  03  00  03  00  0F  00  00  00  04  00  04  00  01  00  00  00  56
00  8F  00  00  00  00  00  0D  00  03  00  22  00  0A  00  00  00  00  00

以上数据是截取的串口数据
第1个字节是数据长度A7,
第2个是命令0C
第3个与第4个数据是校验码

不知第一段与第二段的校验码是如何计算的,
以上数据的第5个字节我改变后校验码有变化,数据段中任意数据+1,然后另外数据-1,校验码不变; 数据加1后第3个字节+4;
应该是和校验,但算出来是错误的,麻烦大虾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依我的分析,两个校验位,我第一个想到的是CRC16的冗余校验。一个低位,一个高位。但是对数据区的校验结果表示我错误了,我算出来是2F和DA。
这个楼主还是查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的分析,两个校验位,我第一个想到的是CRC16的冗余校验。一个低位,一个高位。但是对数据区的校验结果 ...

谢谢 eliachen!
     这是产品上的串口协议,只有自己CRACK,没有什么资料查询。谢谢你的回复,今天又星期五了,只有自己慢慢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eliachen!
     这是产品上的串口协议,只有自己CRACK,没有什么资料查询。谢谢你的回复,今天又星 ...

加油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