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液晶在同一界面刷新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2-10-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如果想整屏刷又不闪,那只有速度很快,人眼暂留是60Hz也就是15ms左右。所以如果你刷新整屏如果在15ms以内,那闪烁的效果就好很多。
另外一般做GUI,简单点自己封装一些控件,每个控件有自己的显示区域,这样刷新时,就可以只刷控件部分。我做过手持终端上用的类DOS程序,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自己封装了一些控件来处理屏幕绘制,从window,menu,到input控件,效果还不错,不过好在用到的控件比较少。如果复杂一点,那就用一些商用的GUI套件,比如ucGUI之类的,不过我没用过,看别人做过演示,效果挺花哨,做得挺好。

网友:
哪里需要改变,哪里要清除,你自己编写程序肯定非常清楚的,整屏都刷,效率低不说,并且代码维护性会非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