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LC软件设置问题。怎么设置编程区域宽度?

楼主(2012-10-18):
求助各位大侠,怎么更改松下PLC  FPWIN  GR程序区域的宽度,谢谢!

楼主:
已解决:

视图---画面显示设置---符号宽度---拉到最大8

楼主:
视图---画面显示设置---符号宽度---拉到最大8

网友:
不错呀,玩PL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女朋友的课程设计,我一个物理专业的什么都得帮着点。

山岩是什么帖子都少不了你啊,看你的积分蹭蹭的 ...

网友:
没有接触过松下 但知道三菱可以改变编程的类型 就可以改变宽度 如SFC编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