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能否替代?

楼主(2012-10-18):
772 802 能不能用 D834 D880来代替?

网友A:
这是个什么电路来的,好像是高低电平就亮不同的灯,看到头晕!

网友:
我怎么没看懂,怎么点亮?二极管的那一头接的是地吗?
LED的高电位如何得到?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卖糕的,2K限流电阻,LED电流很小的说,B772的标称耐压也就30V,电流不超过15mA,犯得着用这么多中功率管驱动?
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这电路设计忒B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糕的,2K限流电阻,LED电流很小的说,B772的标称耐压也就30V,电流不超过15mA,犯得着用这么多中功率管驱 ...

大哥 这个是H桥 控制电机的 那个LED只是个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电路来的,好像是高低电平就亮不同的灯,看到头晕!

H桥电路

网友:
哦,百度一下原来是控制电机左右转动的H电桥,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5楼图才是正确的。

网友:
我说呢,找半天没找着电机。
这个只要电流和耐压够基本可以替换了,另外考虑下饱和压降,太大的话,发热会比较大,这个多少还是有些差异的。这个换向切换,速度无所谓的,机械的滞后跟三极管开关速度差好几个数量级呢

网友:
马达正反转电路,5楼的不错.

网友:
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网友:
学习啦!LZ的图应该是电机转动 的方向不同的就亮不同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