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电容方法

楼主(2012-10-18):
最近老师让我画一个测电容的板子,他说用测漏电流的方法测。但是查阅了资料之后,i=kcv,漏电流值很小,
几十ua,根本不怎么好测。网上的方法大都是谐振方法,搭555电路云云。希望坛友们给点建议。
ps:不是测一个电容,是很多电容,如果用谐振法,每个电容都要对应一个谐振,故舍去。

网友A:
楼主仔细看下555的数据手册
输出频率和其中一个电容有关,也就是只要知道了输出频率就可反导出电容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仔细看下555的数据手册
输出频率和其中一个电容有关,也就是只要知道了输出频率就可反导出电容值了 ...

这个我知道的,我要测很多电容,这样的话得对应很多555了。所以不用这种方法。
还是谢谢顶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我要测很多电容,这样的话得对应很多555了。所以不用这种方法。
还是谢谢顶贴。 ...

为什么要很多555?
电容数量级差距很大?

网友B:
买个万用表就行了

网友C:
买个电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很多555?
电容数量级差距很大?

我要同时测十几个电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万用表就行了

这样岂不是手工了。
要数字的,如果测出来电容值不低,就得报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电桥就行了

这种方法跟楼上的谐振方法一样,每次都只能测一个电容,
是我标题中没说明,得同时测十几个电容。
谢谢顶贴!

网友C:
单片机同时测量多路电容的充电时间
与标准电容充电时间比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同时测量多路电容的充电时间
与标准电容充电时间比较即可

能否具体点。

网友C:
RC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测电容!

是不是测量电容充满电,需要多少时间吗?
具体是AD采集电压,定时器计时?

网友C:
IO口测量电容充电时间

具体在 张明峰的  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第5章节有介绍

网络上也有资源

网友D:
采用真值测试加频率,
测试电容精度都相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真值测试加频率,
测试电容精度都相当高,

真值?什么意思?如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口测量电容充电时间

具体在 张明峰的  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第5章节有介绍

谢谢!我下了那本书,看了下,蛮好的。如果电容的耐压值很高,比如300v,单片机的输出3.3v会不会充电不满?

楼主:
如果我用交流电给电容充电,也就是说把电容当做一个电阻,那么2*pi*f*c*u=i。我测量出了电流,会不会可以测出电容呢?

网友D:
AD637
你可以定要非常的感谢我哦,

本人以前做电容与电阻与电感测试都是用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637
你可以定要非常的感谢我哦,

这个是检测周期信号均方根的芯片,怎么测电容呢?

网友D:
请看AD637手册

网友:
用555单稳态电路。然后用单片机测脉冲

网友E:
到底用555还是用单片机的方法,谁试过了???

网友F:
抱歉,歪一下楼。是测电容的耐压,尺寸,封装,误差,漏电流,损失角还是容量啊?

网友G:
测很多电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很多电容-----?参数

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歉,歪一下楼。是测电容的耐压,尺寸,封装,误差,漏电流,损失角还是容量啊? ...

测得是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知道。

不方便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用555还是用单片机的方法,谁试过了???

555是测的方波的频率;
单片机测的是电容充放电时间与标称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单片机来实现会好一点,还可以加算法,每一个测试30次,剔除一个最大值,一个最小值,剩下的求平均值,时 ...

如果电容很多的话,岂不是用的pin得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看AD637手册

啥没看出来!
具体点哇!
小弟菜鸟一枚!

网友:
近期我用做NE555做的电容测试(电路板上一部分电路是的)

网友:
为何上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多电容哇,涤纶,陶瓷,电解,上面的那种小的是什么电容?
右下角的那个是军工的?

怎么这么多电容?

网友:
NE555   第五脚0.01uF小计二只 ;振荡电容二只,被测试电容一只.

网友G:
     老电路新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电路新应用

怎么不用NE556?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多电容哇,涤纶,陶瓷,电解,上面的那种小的是什么电容?
右下角的那个是军工的?

最小的是独石电容,右下角的是涤纶电容

网友G:
NE556很少用,我用功0年时间,才积蓄了二片(就不买新的),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小的是独石电容,右下角的是涤纶电容

那个方的,浅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小的是独石电容,右下角的是涤纶电容

哈哈 是左下角的那个

网友:
那个看不清好像是个校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NE556很少用,我用功0年时间,才积蓄了二片(就不买新的),不想用

左下角的电容是校准用的?

网友:
0.01uF,高精度的(市面上能买到的为J级5%精度---北京中关村)

网友(2013-12-04):
这个是需要电路的;大概是用一个精密电阻和精密电容作为标准的时间参数;使用精密电阻和你要测量的电容作为要测量的时间参数,根据与标准时间参数计算你的电容值。

网友:
有专门的设备能够测试电阻电容电感等等的

网友:
震荡电路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4-02-04):
Market.  准备做个测试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