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电子管 比如符号管( 专显示计量单位的管子)能保...

楼主(2012-10-18):
象一般的电子管 比如符号管( 专显示计量单位的管子)能保存多少年不坏?

楼主:
没有人讲?

网友(2012-11-26):
保存就能很久吧,你保存得好,10年都可以。
但使用的话也就是3-5年。

网友:
放二十年没问题!!!

网友:
只要不漏气就可以。

楼主(2014-04-15):
我看到1972年产的曙光电子管还在胆机中用,据此推测应该能够放上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