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求解

楼主(2012-10-18):
看到一个电机驱动电路有一点不明白:图中P0.1 ,P0.2  ,P0.3,  P0.4, P1.0 ,P1.1接到单片机IO口,不明白P0.3和P0.4口的用途。

网友A:
看不清(凑几个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凑几个字数).

不好意思,图不是很清晰,这是一个电机的H桥,但是P0.3和P0.4口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凑几个字数).

您可以双击第二个图片,这个应该清晰

网友B:
最好分析代码来确定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分析代码来确定意图

我没有代码啊,我的目的就是自己写代码,用这个驱动电路,可不知道两个口试是干什么的

网友C:
1.P0.1控制存在问题,根本无法控制到那个管子
2.P0.3和0.4是反馈的.0.3应该是电流采集;0.4是脉冲反馈.你确定一下在MCU那边的接口是怎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0.1控制存在问题,根本无法控制到那个管子
2.P0.3和0.4是反馈的.0.3应该是电流采集;0.4是脉冲反馈.你确定 ...

不好意思,图是我画错了,已经改正,请问如果向您说的,P0.3是电流采集,0.4是脉冲反馈,具体体现在电机控制上是什么作用的,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图一个样的

所有图我都更新编辑过了,对错误进行了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0.1控制存在问题,根本无法控制到那个管子
2.P0.3和0.4是反馈的.0.3应该是电流采集;0.4是脉冲反馈.你确定 ...

我看了一下芯片资料,发现那两个IO口可以随意映射,可以是任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光耦驱动抗干扰。
以前的帖子链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831&highli ...

我是做伺服控制的,所以你说的那个暂时用不上,不过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是我画错了,已经改正,请问如果向您说的,P0.3是电流采集,0.4是脉冲反馈,具体体现在电机 ...

PWM这个只能反馈确认自己实际输出是否正确不能测速的,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而且这个直接接到IO口也不对的,除非你的Vcc不超过MCU工作电压.另外一点电机停止时的脉冲可能会打坏IO口的.电流环就可以确定电机是否卡死了.

网友C:
那个不是测电流的,只能测点机实际电压,搞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测电流的,只能测点机实际电压,搞错了。不好意思。

这个电路图是我抄国外一著名品牌的舵机的驱动电路,最高工作电压7.4V,价格很贵,所以想弄明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你能分享点经验吗?

网友C:
确定是舵机吗?舵机的角度是通过脉宽控制的吧?那么这个P0.4就可以解释了,来确定转角。舵机我也忘了详细是怎么控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舵机吗?舵机的角度是通过脉宽控制的吧?那么这个P0.4就可以解释了,来确定转角。舵机我也忘了详细是 ...

是舵机,我花了一千多块买来拆了,然后抄出来的电路。位置不是测电位器的来的吗?

网友:
控制角度 应该是 你CPU 读取脉冲宽度,然后决定旋转角度。然后通过电位器的位置来决定何时停止。
P0.4 是怎么测转角的阿?
等待大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