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数组名

楼主(2012-10-18):
若aa[10]是个数组,aa表示数组的首地址,&aa表示数组地址的地址,经测试,为什么aa和&aa的值一样呢?求指导。
若 int aa[10],
for(int k=0;k<10;k++)
{
  cout<< *((int *)&aa+k)<<endl;
}
中*((int *)&aa+k)什么意思,能解释下吗?

网友A:
aa就是地址
&aa是地址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就是地址
&aa是地址的地址

这个知道的呢。。aa与&aa值一样的?

网友:
aa是数组名,由于数组的每个元素都是相同类型的,所以数组名可用来表示为数组地址。
&aa是数组的地址,不要错误地理解为数组地址的地址
即aa 和 &aa的值都是是数组的地址的值

这一点,与结构体不一样,由于结构体不保证每个元素类型相同,所以结构体名就不可表示为结构体地址……

网友B:
(int *)&aa+k  == &aa 的值 加上  k*sizeof(int)的值

注意一点,(int *)&aa+k != (int)&aa+k
(int)&aa+k 表示为 &aa 的值 加上 k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aa+k  == &aa 的值 加上  k*sizeof(int)的值

注意一点,(int *)&aa+k != (int)&aa+k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