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5a60s2波特率自适应

楼主(2012-10-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像不能自适应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通过定时器采集脉冲间隔实现的,要在有效数据传输之前发一串无效的数据例如55555之类的

网友:
串口么?应该不行。
要是你用普通的IO口,自己模拟I2C什么的,大欧式完全不用考虑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
原理上可以,测出一串数据中的最短的低脉冲(对于5v uart来说)。比如9600的时候,则个最短的低电平时间应该是1s/9600,其他波特率以此类推据可以了。根据最短低电平时间算出波特率,然后在设置波特率,然后开始接收或者发送。注意消除其他干扰信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