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警告

楼主(2012-10-18):
Critical Warning: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cnt10b.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这个什么意思呀???

网友:
没有时序约束文件。

楼主:
那怎么才有时序约束文件呢?
我只是想建一个2选1数据选择器,这个也要时序约束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才有时序约束文件呢?
我只是想建一个2选1数据选择器,这个也要时序约束文件吗??? ...

那你时序仿真干嘛呢?这应该是timing设置有误

楼主:
嗯,现在好了,原来我把时间设的太小了,只有几十纳秒,又因为输入和输出有延迟,这样一看,就感觉错位了,看起来不对,但把时间调大些,调到几十微秒就看不出来了,这个没有用约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