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推荐下输出5V的超低压差稳压器?

楼主(2012-10-18):
   该产品原本电源都是用的5V从某终端中引入,但碰到些该类型的终端的输入5V不稳,高的时候达10几伏。这已发现好几个这样的情况;
思来想去,要解决它呢,一要么单独给这货搞个适配器,这又要重新订做线路,定制适配器,再者时间上也来不及!二来想着,这个板子上加个5V的稳压器,
额,这电压高得时候(该类器件的压差)还能解决,但这电源有时会回到正常电压范围(5V左右);我在网上找了些稳压器(三端稳压的那种),这一般的
压差不到位的话,还用不了(电源恢复到5V左右时,经过稳压器,此时输出便达不到板子工作的电压,使得板子还不能正常工作了);
为此要想解决该问题,既要满足供电源正常时(5V),板子工作电源也需要得到保证(5V左右,该板子上的单片机工作电压 范围:4.5V---5.5V),同时在电源端电压波动
变化较大时(10几伏)能起到稳压作用;

在网上找到些稳压器电压差在1---1.3V的,这样算来要是电源端电压恢复到5V左右时,这时经该稳压器出去的电压势必,不能保证 该板子所需的正常工作电压;
为此希望大伙推荐下(其电压差更小些的稳压器)!~最好三个脚的封装,输出电流在0.8A---1A间;输出5V的,或4.5V 或4.8V的,稳压器!!
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谢过诸位达!

网友:
不知楼主所谓的十几伏是多少伏。。如果最多电压不是很大,可以用TPS7350试试,它的压降只有35mV

楼主:
谢谢,,TPS7350封装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