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单片机 64脚,其中5,6脚接晶振,电源5V

楼主(2012-10-18):
   什么型号单片机 64脚,其中5,6脚接晶振,电源使用5V

网友:
STM32F103RBT6是5、6脚接晶振滴,但用的是3.3V。mega169、128用的是5V,但不是5、6脚接晶振滴。64脚的貌似就认识这些,最靠谱的应该是STM32F103RBT6,你确定是5V,没有漏看了1117-3.3?

楼主:
没有,我专门测量过 电源是使用5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