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形滚轮平衡小车[视频]

楼主(2012-10-18):
      以前账号因为CSDN事件被封,这个新账号好像还没发过帖子。
      发现目前还没有什么同学玩球形滚轮式的平衡小车,现在贴个小车的调试视频出来分享一下。算法方面没什么创新,是参考坛子里面zlstone
的双轮小车,也是用同样的卡尔曼滤波,这个东西原理和双轮小车差不多,只是多加一个轴的传感器就好,主控使用STM32。大二暑假的时候曾
经做过另外一个版本的单轮小车,稳定性不太好,最近改了一下控制方式,总算能跑起来了,才敢把视频发到阿莫这里。

      小车高40厘米,重量大约6斤。制作时找不到光滑的橡胶球,于是买了一个儿童的3号橡皮足球代替,表面很多一颗一颗的橡胶,平衡时静态
摩擦力对稳定性影响严重,另外,电机轴的间隙和全向轮纵向滚轮的间隙过大(叠加后的角度接近10° ),也造成了较大的抖动。 可以将直流减
速电机换成大扭矩步进电机,以及用上带轴承的全向轮(robocup 用的那种),可以做到很稳定,跑起来也很平滑。 但是成本会非常高。全向轮
已经要好几K了,步进电机+驱动器也不便宜。作为一个学生,出于兴趣随便玩玩,真的负担不起呀。
      目前这个小车的资料在国内比较少,没双轮车那么泛滥,之前见过北航那边有人做,是两个电机的那种控制方式,和0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方案一样,也就是09年日本人用乐高做的那种控制方式(Matlab上有仿真模型)。三个电机的方案最好,可以做得非常稳定,可以在google上查
一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和日本Tohoku Gakuin University做的三轮方案。有一点可以看出,这两个小车的全向轮是一样的,质量
非常好。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项目已经在TED上进行演讲,有兴趣同学可以去找来看看。

没有权限发链接,手工复制过去看吧~~
v.youku.com/v_show/id_XNDYzNjU5NTEy.html

网友:
操,有点牛B

网友:
求详细的控制原理

网友A:
国内载人的都做出来了,这个对不少人来说不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过外国人搞过这个

哇哈哈 楼主厉害啊

原理就是根据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倾斜角  然后再控制电机 稳定

网友:
不错,好久没见过犀利的帖子了

网友:
这个太棒啦

网友C:
这个前些日子我也跟一个同事合作来着,但是后来有其他优先级更高的就停滞在那了,这个挺好玩的。。。。。。我给楼主个建议啊,我个人觉着做什么东西就要做好,不要对付。。。。。。。。。完善点,结构设计好,电路做好,然后整理整理再发一个帖子。。。。。

网友:
感觉控制方式要比单轴平衡车困难很多~~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前些日子我也跟一个同事合作来着,但是后来有其他优先级更高的就停滞在那了,这个挺好玩的。。。。。。 ...

谢谢这位前辈的建议。其实主要是没什么时间,要忙毕业设计,然后开始找工作了。这东西先放着,以后有空会继续的,做稳定了就把资料都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载人的都做出来了,这个对不少人来说不难吧

难度就是和双轮的差不多,基本上会做双轮的也会做它了。

网友:
强,把外形装饰一下,能吓到人啊!

楼主:
搞了一个kinect体感控制的上位机,同时添加了wifi视频采集功能。

网友:
好贴,希望能有简单的资料

网友(2013-08-07):
太霸气了

网友(2013-10-25):
求问这个有没有比较详细的制作过程~求指导,我们也想做一个

网友:
这东西对大部分人来说结构上的处理反而是最难的,就算是经常搞结构的口上吹很容易的也做不出来.有了结构和板子也可以在淘宝上买,下边的工作也就是不断调试了,开头的难,接着就发现做出来容易,做的好拿的出手的就难了

网友(2014-07-31):
这个牛,比两轮的厉害啊!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跟两轮区别不大,多了一个自由度而已,解耦以后当作两个小车控制完事

网友:
很新意的东东,这样弄下去一定是单位求人

网友(2014-10-03):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做的所有资料吗?

网友(2014-11-06):
这个还是比较牛逼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你的轮子是在做的的喔,还有对电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