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一个LED点阵的算法问题

楼主(2012-10-19):
求解高手,如何编写程序,实现8*8LED点阵(SD411288)中“图形”的上下移动,要求每次移动一格,停留若干时间,再动,如此循环。
只要能给个算法即可,就是个思路问题

网友:
点亮1只

再点亮8只

再点亮8x8

慢慢来吧

楼主:
在8*8点阵中任意一个点点亮我都会,图形上下移动我也会,只不过用一般的方法写起来太麻烦,想找到一个更简洁的算法

网友:
开辟一段内存,作为图像的映射,即每一位对应点阵的一个点,然后指针和位运算应该就挺好弄可以了。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