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样的"无线单片机和温湿度传感器"资料?

楼主(2012-10-19):
谁有这样的"无线单片机和温湿度传感器"资料?

网友:
那个传感器taobao上大把,搜索温湿度传感器即可,可能采用24L01无线芯片传输数据,应该还有MCU的。

楼主:
是否是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802137119
一般这样的多

是否是这种?

网友:
搜索奥松传感器

网友:
此贴仅作者可见   为什么?

楼主:
你看不到图片吗?

网友:
这个就是TI的了。

楼主:
CC24430  的原理图:

楼主:
好复杂呵!
硬件:CC2430节点,仿真器
软件:Cygwin,Keil,TinyOS 2.x,一些相关的环境设置包,SmartRF04 Flash Programmer
硬件就是原来在IAR下能正常使用的CC2430开发硬件就OK(不管是无线龙的,华凡的,微骨的都行)
软件我需要说下:
TinyOS 2.x : 请到http://tinyos8051wg.sourceforge.net/download 这里下载最新版本 (本文是根据TinyOS8051wg-0.1pre4.tgz 26 Oct 2008 这个版本进行的介绍)

楼主:
这有资料: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2086-1-2.html

楼主(2012-11-21):
昨天抽空打开了一个发现:   1、里面有一个F300(C8051系列)单片机;
                                     2、还有一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
                         3、其它贴片元件 。
不知是何厂产品?

网友:
兄弟,这种温湿度传感器玩玩可以,做产品长期用就不想了,湿度用不久就坏了!

网友:
太神秘了吧。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怎么都是这个?

网友:
温湿度传感器是AM2303,CC2430 ZIGBee  百度一下资料多的是。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

网友: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为什么呢?

楼主(2013-10-09):
抽空打开了一个发现:   1、里面有一个F300(C8051系列)单片机;
                                     2、还有一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
                         3、其它贴片元件 。
不知是何厂产品?--------------------------------------------   到现在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