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2机做的第一块电路板,另有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2-10-19):
02机到手后,按照01机教程做垫板、用CopperCAM做电路板刀路,新手没经验,断刀N把。弄了三天终于把电路板弄出来了。02机的精度很高,刻的线路很精致。
请教各位前辈:
1、我用coppercam做刀路,是否可以将0805贴片元件两个引脚间的铜皮一起弄掉?不然总感觉这样容易短路。
2、铣平垫板的时候,用6mm铣刀,进给速度为10mm/秒,转速13000,行距3,铣的深度为0.5mm,刀是利雕的6mm双刃铣刀,这个设置是否合适?在铣的时候垫板上出现间隔的条纹,手摸上去是不平的,大概有0.1mm的高度差。要铣两遍才行。

网友A:
解释不了,前排就坐。你那个工作台面不错。

网友B:
我觉得去掉0805中间的铜皮,应该是在画板的时候就把覆铜间距设置大点,或者是中间画上禁止布线层。这样出来的PCB图就没有那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去掉0805中间的铜皮,应该是在画板的时候就把覆铜间距设置大点,或者是中间画上禁止布线层。这样出来 ...

谢谢回答。但CopperCAM生成的隔离层似乎只和走线有关,跟PCB的禁止布线无关。新手,说错了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释不了,前排就坐。你那个工作台面不错。

哈哈,那个工作台面其实是一台UPS的电池柜。。。

网友C:
我的02铣完平面也感觉不太平整,一开始只铣了一遍行与行之间的屑都不掉,后来又用竖直方向再铣一遍,屑才掉差不多了,但这时摸着也不平。。。是不是主轴垂直度不够?自己能调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02铣完平面也感觉不太平整,一开始只铣了一遍行与行之间的屑都不掉,后来又用竖直方向再铣一遍,屑才掉 ...

屑不掉是不是行距没设置好啊?我倒是没这个问题,但就是行与行之间不平。因为ARTCAM生成的刀路是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现在就是左走和右走铣的高度似乎不一样

网友D:
你有没有用我那个铣平面的工具去做?如果有的话,里面是可以设置重叠的。
比如你这情况,设置为0.5~1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屑不掉是不是行距没设置好啊?我倒是没这个问题,但就是行与行之间不平。因为ARTCAM生成的刀路是从左到右 ...

6mm的铣刀,行距5mm,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如果行距小些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效率也下降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个工作台面其实是一台UPS的电池柜。。。

我感觉铣平面不够平是因为刀具移动切削时候有一定的摆动造成的,我也是PVC机,每次铣平面也是那样。不知道钢质机器会不会还是那样!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铣平面不够平是因为刀具移动切削时候有一定的摆动造成的,我也是PVC机,每次铣平面也是那样。不知 ...

我感觉不是摆动,如果是摆动会有比较大的噪音,而且铣出来的面不是一条一条的,应该比较麻。。。我感觉还是主轴不是特别垂直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用我那个铣平面的工具去做?如果有的话,里面是可以设置重叠的。
比如你这情况,设置为0.5~1都可以 ...

刚刚才找到村长的工具,下次铣垫板的时候试试~谢谢村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不是摆动,如果是摆动会有比较大的噪音,而且铣出来的面不是一条一条的,应该比较麻。。。我感觉还 ...

我铣的时候噪音很大,但空转没噪音。可能还是PVC机强度不大引起的。下次把进给降低试试

网友:
按 村长说的 覆盖1mm  绝对没纹路……

网友:
铣的时候噪音大,应该是主轴电机功率不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不是摆动,如果是摆动会有比较大的噪音,而且铣出来的面不是一条一条的,应该比较麻。。。我感觉还 ...

这么说起来倒是有道理
我用3.175的单刃、双刃铣刀也试过几次
都能感觉到轻微条纹
用的就是村长的软件
可惜那个软件不支持45度铣平面
感觉如果是主轴不够垂直的话
用45度会出来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铣的时候噪音很大,但空转没噪音。可能还是PVC机强度不大引起的。下次把进给降低试试 ...

噪声很大可能意味着下刀太多,或者转速不够,或者给进太快,或者刀不够锋利

这台机器本身刚性就很差,工作时不应该有太大的噪声,如果有大噪声就要怀疑工作参数是否超出了机器的能力范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去掉0805中间的铜皮,应该是在画板的时候就把覆铜间距设置大点,或者是中间画上禁止布线层。这样出来 ...

这种刀路机器只围着走线雕,只识别走线,跟其它的层没有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刀路机器只围着走线雕,只识别走线,跟其它的层没有关系了吧。

我没用过雕刻机,不大了解这个。

网友:
我发现和刀很有关,可能是刀的横刃没有磨了很平

网友:
比我自制的JJ刻出来的帅呆了。

网友:
是呀,横纹的问题确实头疼。z轴感觉是有点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