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LCR电桥之仿真阶段讨论

楼主(2012-10-19):
想做100hz 1k 10k 100k 电桥,先从信号源仿真
先上仿真看看可行性 欢迎指正。本人做微波无源的,对模电一知半解。
使用移位寄存器 和电阻网络产生正弦阶梯波 16阶梯。然后经过滤波产生正弦波,比方波滤波产生正弦波对滤波器压力要低得多。
经过2阶的RC滤波基本正弦波谐波我感觉可以接受了,但是不知道要求是多少。而且可以方便的产生正交的方波。
上图

下图是产生1k 正弦波的 fft

后面我想是使用采样保持然后 AD采集,仿真还在做 哈哈。

现在 后面直接同步AD采样  软件单频点FFT  计算,算法还没有想好不大会,
不过即便仿真不成功 可以走成熟的 模拟开关正交检波的路线。正交检波比较头疼的是检波完毕后的滤波处理,使用普通AD就要好好的滤波,所以使用双积分AD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不过我感觉即便是使用双积分AD 也要控制AD 的采样积分时间正好和 正交方波同步比较好。

楼主:
仿真模型做出来了
电桥部分 和检波型没什么两样,只是没有了检波器 取代为采样保持器。采样保持器做的时候可以用 LF398等。proteus 没有就用运放组成分立的了。
等效同步采样部分 使用TIMER1 进行。 快速PWM 模式 周期为等效采样周期,占空比50%。匹配时下降沿保持数据 然后进行2通道采样。
等效采样时 所得数据并非是线性相位,需要进行变换。有程序,不难看懂。业余水平,程序写的不咋滴。
关键部分
ISR(TIMER1_COMPB_vect)  // 比较匹配中断B
{
  unsigned int svol;
  unsigned int scur;
  unsigned char tmp;
  // 同步采样电压和电流
  svol=read_ltc1864(ch2);
  scur=read_ltc1864(ch1);
  tmp=tmp_index&(16-1);   // 求 除以16的余数
  tmp=tmp|(phs_index&(~(16-1)));//
  vol[tmp]=svol;
  cur[tmp]=scur;
  phs_index++;
  phs_index&=(DFT_LEN-1);
  tmp_index+=sh_pram.sim_sample_cycle;
}

使用等效采样方法   100hz 直接进行1.6k hz 采样 每周期16点     16:1
                   1k     进行3.2k采样,等效后也是16点每周期  16:5
                   10k  采样                                 16:49
                   100k                                                           16:464
这样采样数据都是16点一个周期。然后组成64点进行定点 DFT。计算出实部和虚部。然后。。。。不说了。

总得来说就是仿真还可以 但是实际情况不得而知,欢迎讨论,把电路完善后做个实物玩玩看。

上图

电压                电流
R        I        R        I
2743.92        1397.52        1371.79        699.15
20欧姆档,测试电阻40欧姆
Rg                          Rj
1.999966706                -0.000551631

网友:
我也是采用R2R方式,信号源100k小意思,关键是自动平衡电桥那不好搞,用那种简单的运放形式压力很大。

楼主:
信号源部分并不是R2R,是使用适当的电阻产生阶梯电压的,这样只用输入倍频方波即可。如果电阻准确 可以更精确。如果使用R2R,如果做100k,16采样的话,要准确的写入正弦表 用中断 AVR 恐怕够呛。
我想使用op37做电桥部分 不知道100k 能否上去。只仿真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op37肯定不行的,这个放大倍数小于5的话会自激。
我曾换过ad8065要稳定不少,从仿真结果看是可以的,不过实测效果仍然不佳,当档位不对时偶尔自激。

网友:
OP27吧,单增益稳定型的。

网友:
我认为用正弦发生器比较好,你这个谐波太多了。

网友:
ne5534,刚刚好的

网友:
用R2R电阻网络+4阶RC滤波的仿真谐波失真理论值,分别是8bit 和 13bit的,效果应该还不错
8bit                                             13bit    THD
1M                                                 1M        0.2660%
500k  0.152%                              500k        0.0598%
444k  0.224%                                333k        0.0818%
400k  0.156%                                250k        0.0613%
364k  0.191%                                200k        0.0614%
333k  0.112%                                167k        0.0509%
250k  0.062%                                125k        0.0281%
100k  0.100%                                100k        0.0202%
10k   0.100%                                80k        0.0170%
                                                50k        0.0083%
                                                20k        0.0087%
                                                10k        0.0036%

网友:
op27和ne5534的Ib有点大,貌似对精度有影响

楼主:
opa604 感觉不错
LOW DISTORTION: 0.0003% at 1kHz
l LOW NOISE: 10nV/√Hz
l HIGH SLEW RATE: 25V/µs
l WIDE GAIN-BANDWIDTH: 20MHz
l UNITY-GAIN STABLE
l WIDE SUPPLY RANGE: VS = ±4.5 to ±24V
l DRIVES 600Ω LOAD

楼主:
adc 想用高分辨率的,想不用程控放大部分。不知道选什么样的合适,tl082 摆幅不高,调整参考电位 后容易削顶。

楼主:
过路的高手们, 请问个问题: 使用DFT 方法 做LCR 精度是否要比 正交检波方法精确度高?
使用上面我的模型进行仿真,使用100k 档位测试 200欧姆阻值还有很高的精确度,此时 电压幅度已经非常小了 大概5mvp-p。经过AD 后因为AD参考电压是5v,所以 折合 5mv 对应于 正负 60 的数值。此时仿真的 电阻可以精确到200.??,  电抗 位e-6次方。

楼主:
又沉底了

网友(2013-10-10):
有沉底啦

网友:
请楼主大师指点

PROTEUS中如何做出层级关系的那种图?
比如你的 那个 频率合成 阶梯波产生正弦波 模块,可以直接点右键 ,跳转到子模块中,
如何做出那种效果呢?

真心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