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ID厂牌信息读取问题

楼主(2012-10-19):
各位大侠:

   我现在要评估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把RFID厂牌中的姓名工号信息读取出来,但是这部分的信息加密了,不知道密码是多少。我手上有成品,采用的RC632 IC能把工号姓名读出来。
   我想也采用RC632来读厂牌信息,但是我不知道密码,能把信息读出来吗?
   第一次做这样的开发,请过来人支招,谢谢了。

网友(2012-11-22):
你的意思,别人的读卡器,用RC632的芯片能读到加密的数据,你想自己设计读卡器,来读加密的数据,如果这样的话:
首先确定下卡类型,UID是不加密的,可以先判断是否为MiF1S50或复旦卡,如果是的话,网络上有破解这个卡的设备卖
这个破解设备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能够正常读卡,破解的过程是通过嗅探无线通讯数据来捕捉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