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多cpu运行速度问题

楼主(2012-10-19):
想问一下,sopc里多个cpu在同一个sdram里运行,时钟怎么分配?比如我2个cpu,50mhz,运行时是不是速度变为25mhz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多个cpu有何用阿?

网友:
不会   两个都是50Mhz

网友:
两个CPU核的时钟都可以自己配置的,这是真正的双核,可以跑两个完全不同的程序而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