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有可靠性试验记录·报告相关文件

楼主(2012-10-19):
如提所问··
<<振动试验报告>>
<<跌落试验报告>>
<<恒温恒湿试验报告>>
<<推、拉力測試报告>>
网上找了都没看到·~

网友A:
这个我很熟悉啊,原来公司做汽车配件的都有的,要回去翻翻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很熟悉啊,原来公司做汽车配件的都有的,要回去翻翻才知道有没有

那麻烦了·如果有·那共享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很熟悉啊,原来公司做汽车配件的都有的,要回去翻翻才知道有没有

我也想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看一下,谢谢了

这个很简单的,一页word就写完了,他里面主要是要提供一个测试方法,测试过程,还有测试结果就是了。重要的就是要按照他们的实验标准来就是了

比如说振动试验,就是规定一个振动方式,振动幅度,振动频率和持续的时间,这些数据写具体,测试过程就写上有几个测试样本,分别是按照什么条件测试的,最后把测试结果写上去就行了;

还有恒温实验,要分清楚是低温还是高温,写清楚实验的额定温度还有误差温度,持续时间,实验结果包括对电流的影响,要是有塑料件的话还要看对按键那些的塑料件的影响,低温时的响应速度(液晶在低温时反应很慢,响应时间也要写上去)

总之,这个报告的话主要就是要弄到相关的测试标准就OK了实验报告就是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一页word就写完了,他里面主要是要提供一个测试方法,测试过程,还有测试结果就是了。重要 ...

这个~~你这说的·基本我也都知道·就是这具体的格式·实验我们做了几个·~~报告不好写·文笔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