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ID厂牌信息读取问题

楼主(2012-10-19):
各位大侠:

   我现在要评估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把RFID厂牌中的姓名工号信息读取出来,但是听说这部分的信息加密了,不知道密码是多少。我手上有成品,采用的RC632 IC能把工号姓名读出来。
   我想也采用RC632来读厂牌信息,但是我不知道密码,能把信息读出来吗?也就是只要协议对了,就可以读取信息了吗?(淘宝卖开发板的说可以读取的)
   第一次做这样的开发,请过来人支招,谢谢了。

网友A:
给1万人民币就有人帮你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1万人民币就有人帮你解密,

感谢回复,您的意思是没有密码就读不出厂牌的信息了?

网友:
基本无解。如果可以破解出密码,那么现在的公交车卡都可以自己充值了。

网友B:
RC632可以读type A,type B,15693这三种协议的卡。如果是type a的非CPU卡,密码不是问题可以破解的。如果是CPU卡,那就很难了。

网友:
楼上,公交卡已经被破解了,如果你在一天内能够刷掉几十元,那还是行的。公交车上的系统没有实时上传数据到数据中心,它是在收钱箱的时候有一个采集器就像我们刷卡一样把里面的数据全部导出来然后上传到数据中心,如果你这张卡上的金额大于你充值金额,系统立马列为黑名单,第二天你再用的时候,一刷卡就报警,哈哈,你被逮了。

地铁估计和数据中心实时交换数据。

楼主的问题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632可以读type A,type B,15693这三种协议的卡。如果是type a的非CPU卡,密码不是问题可以破解的。如果是C ...

感谢回复
我的厂牌是type a的,不知道怎么区分是不是cpu卡。
我不需要读其他信息,只要工号和姓名信息。淘宝上能看到读身份证的开发板,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身份证不加密了吗?

网友:
嗯嗯,M1卡据说是被破解了.现在这种卡片行业,安全性高的都要求上CPU卡了,CPU卡目前貌似无解,将来也许有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的厂牌是type a的,不知道怎么区分是不是cpu卡。
我不需要读其他信息,只要工号和姓名信息。 ...

那可能就是普通的type A卡,工号姓名存在扇区里,能够破解的。
淘宝上那种能读身份证的是指能读身份证的UID,身份证是type B的,里面的内容需要使用公安部授权的模块才能读到,一般人是弄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就是普通的type A卡,工号姓名存在扇区里,能够破解的。
淘宝上那种能读身份证的是指能读身份证的U ...

感谢回复
请问能提供破解的思路吗?像我这种初次接触RFID开发的人来讲,买个开发板就可以破解吗?

网友:
你要确定他使用的射频芯片是什么 每种芯片编码方式,数据加密不一样

网友:
要是开发不是很完整的话,很专业的话,要破你这个姓名和信息还是有机会的,
要是开发者做了好多年,加密上多几道就很难,找漏动机会少一些破得出来
一般做得好,卡密码不会直接显示,数据不会是直接显示,两者都是加密16进制代码,要有口密钥才能将数据破解一些难,要是有系统和设备,可以试一下对数据进行分析试破解,要是这个机会都不成功那别的就不用再试了。
有些卡只是一个记录ID,具体姓名和信息存在服务器或内存里,破解卡就一点空间和意义都没有,要看具体东东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