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的噪声如此之惊人!!??真不敢相信啊!

楼主(2012-10-19):
我把KK飞控板上面的村田陀螺仪想换成数字的试试。我把L3G4200D模块粘在飞控的背面,结果呢,飞机发疯似得抖起来。

然后我用串口示波器观察波形,和原来的村田陀螺仪对比。

第一幅图是我用手慢慢摇动飞控板的波形,两组曲线基本完全重合,这说明L3G4200D经过/32后,和村田陀螺仪的速度与输出量之比基本一样。
红色和黄色是L3G4200D。蓝色和紫色是村田的。
红色和蓝色是同一方向的数据(比如是ROLL),黄色和紫色也是同一方向的(比如是PITCH)

第二幅图是我吧飞控装到飞机上,轻开油门(飞机还没有动)。妈的!我真不敢相信,村田的输出量几乎不变,而L3G4200D都不成样子了。

这是为什么?你们的也是这样吗?我该怎么办?

网友:
想办法忽略掉,就得用什么滤波,我也纠结这个问题,抖动的厉害。昨天我的飞起来了,但是震动大。导致直接炸了。

网友A:
这个是高频振荡。  mems 的 都需要  滤波  或者加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呗                                                                                               ...

那为什么ENC03的却那么小?几乎不需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高频振荡。  mems 的 都需要  滤波  或者加海绵

那为什么村田的那么小?

网友C:
我也纠结于到底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传感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纠结于到底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传感器好

从这一点看,貌似模拟的也不赖啊。

网友B:
数字的应该测量精度高一些  所以相对的 收到的震动影响也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的应该测量精度高一些  所以相对的 收到的震动影响也大一些

不是的,我把精度已经换算成一样的了,你看第一幅图。

网友:
我感觉L3G4200D是有点差,或许还有设计的Bug,静止的时候有时候数据跳变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8%B7%B3%E5%8F%98
不知道ST几个4200的升级芯片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D:
ENC-03的是音叉震動型的,本來信號帶寬就比較小。有啥好大驚小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C-03的是音叉震動型的,本來信號帶寬就比較小。有啥好大驚小怪的?

那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