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一直相信磁的方位角吗?

楼主(2012-10-19):
在做姿态解算时,可以不融合陀螺而一直用磁吗?

网友A:
地磁没那么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磁没那么均匀

请教下,可以将地磁像加速度对于倾斜角度的补偿那样补偿水平角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磁没那么均匀

这个是主要原因?

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比如测量中的问题等。

网友:
周围强磁可能有干扰,比如电机……

网友:
这个和gps 类似的问题 室内信号很差或根本不能用 周边手机等都会有干扰 住要做补偿

网友:
可能对于微小的角度偏转电子罗盘检测不到,我觉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