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如何清析的管理keil工程目录,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原...

楼主(2012-10-19):
        自己逛论坛也有一段时间了,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开放的技术交流区,我也从这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在这里大家都很乐意分享自己的代码,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对于一些初学者,对代码的keil的工程管理并不是很清析,所以我想讲讲我自己平时是如何管理keil工程目录的,我也是一个半桶水,希望前辈能够指正,当然也更希望对初学者有一个抛砖的功能。
       Keil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代码编辑和编译工具,…….费话不说了!
      第一次发贴有不对还请大家指正啊!

新建一个keil工程,初学者一般都会新建一个文件夹(下面用我的一个1602的测试程序做为实例),然后将每个涉及到的 .c  .h文件,还有keil的输出文件都一下放在这个文件夹里,如下图:

图标为 C  h 的,就是我们自己建立的.c  .h文件,那些没有图标的就是keil输出的一些文件,当然也包括我们要的.hex文件,这样看起来就会感觉乱乱的。
再看下面:

分别建立了以下文件夹
include  用来存放我们头文件.h
output  用来存放keill输出的一些文件
source   用来存放.c的一些源码,
utility   是用来存放一些通用的工具,比如 将hex转为 bin二进制文件
其他的是一些工程文件。(这里的hex,bin文件是通过utility里面的一些工具生成,将在后面讲解)
和上一个图比起来是不是稍微有点层次感,清析一点了,(这两个比较并不是很明显,是因为这个工程是比较小的,如果是再多一点的话我相信肯定是很明显的)。

其实这样做是很简单而且很实用的,下面就讲一下具体的步骤:
第一步:为当前的工程建立一个文件夹,比如,用来保存我们这个1602工程的,所用的所有文件。

第二步:在1602这个目录下分别建个source  include output utility 四个文件夹(当然也可以在建立工程的时候,临时建立)。

第三步:打开keil 新建一个工程名为1602工程,将我们的.c 文件保存到source里面,.h文件保存在include里面。
将.c文件都加到工程。

第四步:指定keil的输出文件夹,如下图:

第五步:指定.h头文件的所在目录,这一步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不指定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包含头文件的时候要麻烦一点

如图
用这个的格式,什么意思呢? “.”一个点是指的当前目录,也就是在包含当前目录下的include文件夹下的lcd1602.h,
这样虽然可以实现,很明显有一点麻烦,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其实在keil中也是可以指定的,如下图

这样指定之后在包含头文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以前那样简练啦,如下图,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keil的层次管理,是不是很简单呢!

第六步:
应该聪明的你会发现utility里面的东西我们并没有说到。其实这里存放的是些通用的附加的功能,很方便很实用的。

首先,我们指定了output文件夹为了输出keil编译时的输出文件,hex文件也是输出文件,也就在这里面了,但是由于keil编译时的中间输出文件还是蛮多的,
要到里面找hex文件还是有点小麻烦的,怎么办呢,这时utility下的小工具 就派上用场了。
这是一个批处理文件(其实就是一个记事本保存成.bat格式)
我们用记事本打开你会发现很简单的。如下:
copy .\output\1602.hex 1602.hex

意思就是 将.\目录下output文件夹里面的1602.hex文件复制到.\目录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工程目录下一眼就看到hex文件啦。

怎么执行这个批处理文件呢!这个还是要我们去指定的,如下图

点击 3 处选择批处理文件。
然后在编译过后再点击旁边的“LOAD”按钮,就可以了!

下面的编译窗口会有提示

一个文件已经复制,就可以在工程目录下有.hex文件啦,就不用再去output里面去找了,是不是很方便呢!

当然还有的人说了,我想要bin二进制文件怎么办呢,其实这个也很简单!
这个要我们有一个hex2bin.exe的小工具的支持,(附件稍后上传),

把这个小工具放在utility这个文件夹下,然后的在批处理文件中去调用这个小工具就ok啦!
在调用这个小工具之前要把以前生的1602.bin文件删除!
所以批处理文件这样写

copy .\ouput\1602.hex 1602.hex

del 1602.bin

".\Utility\hex2bin" 1602.hex 1602.bin"

然后再执行LOAD可以啦,当然如你要的工程名不一样,只需进入这个批处理文件,然后修改对应的名字就可以啦,
这样就可以产生bin二进制文件,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对程序员尤其是新手比较实用

网友:
该帖要给精华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辛苦了,受益了

网友:
讲得非常好!

网友:
小工程、测试代码,一直用.bat单文件编译、拷贝

网友:
很实用的总结

网友:
不错,LZ很有心。

网友:
可以借鉴,谢谢啦

网友:
应该给楼主一个酷帖奖励~~

网友A:
感谢楼主,学到了些东西。

要是批处理文件把output下的*.hex都复制过来就好了,不用每次修改输出的hex名字后还要修改批处理文件

网友:
很好的方法 借鉴了

网友:
总结得不错啊

网友(2012-12-23):
很好很强大的楼主啊

网友B(2013-01-28):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确实很好,到实际会重复编译更改,个人感觉缺少灵活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学到了些东西。

要是批处理文件把output下的*.hex都复制过来就好了,不用每次修改输出的hex名字 ...

可以这样写bat嘛

copy .\path\*.hex    *.hex

hex文件是用通配符*匹配的

网友:
mark,keil的文件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写bat嘛

copy .\path\*.hex    *.hex

是的,这些都是可以修改的,因为他只产生一个HEX文件,甚至.\Utility\hex2bin" 1602.hex 1602.bin
这个也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 del 1602.bin 不宜改为del *.bin
因为很可能你想在这里备份很多.bin文件,如
....
这个.bat可以大家改改试试!

谢谢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确实很好,到实际会重复编译更改,个人感觉缺少灵活性。 ...

您好,
您所提到的“到实际会重复编译更改,个人感觉缺少灵活性。”
是的,他的灵活性是有限的,不知道你所说的“重复编译更改”是指的?
不过,这个完全可以随便更改重新编译,随便复制工程文件夹,
只要工程名不变其他的都可以不用更改的。

网友:
谢谢lz 留着看

网友:
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一般都小程序,直接一个source+mdk两个文件夹,学习下楼主的

网友(2013-03-28):
很好的管理方式,学习了

网友:
有种设置可以九级优化程序,让程序编译后更小

网友:
非常有用,lz这么有心!!

网友:
good!
学习了!
管理keil工程目录!!

网友:
现在用的跟LZ的也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方法啊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啊!

网友:
很好啊对我很有帮助,辛苦了

网友:
mark,留着回去以后看

网友:
难得LZ这么有耐心,知道这个方法的人很多,写出来分享的人却很少。顶楼主!

网友:
后面几步学习了,感谢

网友(2013-05-06):
比较清晰了,以前就是一个文件夹。好混乱

网友:
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好方法很受用

网友:
这个习惯很好,必须的。

网友:
作为新手  首先要学会一个好习惯  谢谢楼主

网友:
挺好的,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方式挺好的...留个记号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啊。我一直在用笨办法,虽然也不麻烦。看来可以改进一下了。

网友:
马克,楼主写的很好,图文并冒啊

网友:
终于解决了我一直纠结的问题,楼主太牛了……

网友(2013-07-18):
收下了,真的很不错

网友:
这方面新手必须学习

网友:
批文件可以这样的G:\无标题.jpg

网友:
这样管理自己还不错,但是如果打开了别人的程序,而打开的不是这样设置的。不会有问题么

网友:
keil还可以执行外部文件哈,
谢谢分享。。。

网友:
先mark下来,有空再慢慢看“管理keil工程目录”

网友:
这样清楚多了
谢谢昂,

网友:
后面一部

网友:
不错!很受益!感谢

网友(2013-11-07):
标记一下,我以前也是所有文件都在一个目录下面。

网友:
表示受教,回复一下,平时一定要养成勤于整理的好习惯,要不要找什么文件的时候到处找不到烦死了

网友:
总结得挺好的,学习了。以前一直没太重视,一直把.h和.c放在一个目录里面

网友:
不错,前几天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呢~~~

网友:
收藏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 新手 有希望了  我记得 还有一个PDF教程吧 当时学的时候

网友:
不错,总结的挺好

网友(2014-10-23):
这文章不错,对新手非常实用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下,之前都没有系统看过

网友:
挺好,挺规整的

网友(2015-04-03):
谢谢楼主,可以建个多文件夹的工程,如图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虽然没有理解,但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对于ARM系列尤其不错,赞!!!

网友:
标记KEIL工程管理方法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很好的总结 谢谢楼主

网友:
一直都不太清楚,后来换了STM8方便多了就没再考虑这个问题,先收藏了,以后用STM32时还会用到

网友(2015-11-22):
楼主,
转移文件,在USER选项下更方便一点。

copy *.hex    E:\共享\烧录\*.hex

每次编译自动把OUTPUT文件放到指定文件夹。这样烧录软件可以一直不用换路径。

网友(2016-03-29):
相当实用了。

网友(2018-10-18):
很实用,新手推荐

网友(2019-02-07):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又学习了一遍,以前有个网友搞过,include  output source 三个文件夹,我感觉很牛逼了,楼主搞了4个,是牛逼plus了。支持!

网友:
受益了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