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步进电机控制器的开发

楼主(2012-10-19):
我想做一个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来实现步进电机的加减速、启动和停止!请指教一下,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驱动器有一定的细分。

网友:
不明白你是要做驱动器还是控制驱动器?一般都是直接控制驱动器来控制电机,自己做驱动器太麻烦了。我这就有128细分的驱动器。

网友:
你的到底是驱动器还是控制器

楼主:
驱动器和步进电机都是买别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器和步进电机都是买别人的

给你思路。  做到100-150块钱后卖给我。  我一年用这个几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