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动电源的一段总结

楼主(2012-10-19):
网上看到一段话,是关于移动电源。看着有道理,但细想有些还是不是很清楚,请懂的人再给解释解释......
移动电源缺点:

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吧,10000mAH移动电源能充几次2000mAH的手机?5次?大错特错!

看看您手机充电器,5V1A?再看看您手机电池,3.7V?                           --(此句说的是手机充电器,和移动电源无关!)

假设输入1A,那么充到电池里也是1A,但输入是5W,充到电池只有3.7W,直接浪费只剩74%

移动电源升压也有损失,一般为10%,加一起64%                                 --(移动电源是锂电池存储电量的(3.7V~4.2V),怎么会有升压的损耗呢?)

只能充10000*0.64/2000≈3次了,其他36%的能量全部用于发热,多么浪费不环保

万能充缺点:

必须得有220V插座才行吧。

据说有超过30%的火灾和用垃圾万能充有关。

万能充合格率仅为0.2%

万能充基本一次就可以把手机电池废了                                                   --是如何一次把手机电池给废了的呢?基于那些方面的考虑。

网友:
现在的移动电源标称的容量都很水的,而且很便宜,里面应该都是用旧的电芯

网友:
不知道上面这段话是谁写的。
太不严谨了。

就说一点吧,移动电源损耗是有的,但没有那么高。
具体损多少,要看采用了什么芯片,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假设输入1A,那么充到电池里也是1A,但输入是5W,充到电池只有3.7W,直接浪费只剩74%”这句话说得太不科学。
假设结构是这样的:
电芯(3.7-4.2V)————DCDC(升至5V)————手机电池(3.7-4.2V)
实际的损耗是电芯热损+DCDC热损+手机电池热损。
实在不晓得引号里的74%是怎么想出来的。

用过移动电源的可以用手摸摸升压板以及两级电池。热量几乎不可察觉。凭直觉说。热量损耗不大。

网友:
废话再多说一句:
便宜万能充基本上是一个5V的恒压源,
如果电池质量过硬,保护板也合格的话,用万能充是可以的。
没有“充一次就废”这么夸张。

网友:
充电效率~如果手机内部是用ldo进行电压转换,才会有那么低的效率,只可惜,不是!(可参考ltc4002)
升降压肯定都会有损耗的,比如mos内阻,电感内阻,接插件的接触电阻,等等~

网友:
"一次把手机电池给废了" 大概是想说~没有充电截止功能
锂电池过充过放都会对寿命造成巨大影响!(当然,如果接到手机上进行充电就没事,因为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部分有着较为完善的保护措施)

网友:
移动电源输出5V算不错了
很多是超过5V的
5.1,5.2很常见
至于电池升压到5V如果说效率有90%
那是非常非常高了(国内的移动电源似乎有测试都是最高8x%,哪里看到得忘记了)
手机大部分还是LDO充电的
至少我的iphone4充电时背板是很烫的(很多手机充电速度很慢,反而感觉不到发热了)
所以顶楼那段话里的64%还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数据

网友:
这个说法太唬人了!一点不科学!
国内移动电源的输出效率中上水平的在82%-85%(羽博雷神11200mAH自测),差得就不说了,好的(DIY)可以到92%或更高。手机充电效率就不清楚了,但肯定不止74%,现在已经没有用LDO充电芯片的了。
效率是乘法,按楼主数据,也应该是74%*90%=66.7%,计算方法完全不对!
万能充就是一个恒压电源,而且精度不是很准,是用发光LED的压降做基准(极其佩服发明这个方法的大神),很多电压都到了4.3V以上,锂电板过充不减寿才怪。

网友:
不知道哪门子算法,5V 1A进手机得到3.7V 1A???

山寨机都用DC/DC给电池充电的,转换效率绝对90%以上

网友A:
其实如果出门,可能还是备块电池方便,体积小,就是现在老换数码产品,才有他的市场。

网友:
谁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TMD是文科出身的写的移动电源总结吧
有器材的兄弟做一下实验,看看移动电源充电到锂电池的效率是多少
粗略判断就是,看看是否发热了, 如果有损耗必然是发热(辐射出去的电磁波功率很小), 发热量低,则效率必然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出门,可能还是备块电池方便,体积小,就是现在老换数码产品,才有他的市场。 ...

iphone 电池换不了。

网友:
移动 电源一般都是BOOST方案,效率约在80%-85%,手机端的充电方案我们假设其效率是90%,那算下来是72%,再加上线材、电芯本身等的损耗,能保证70%的移动电源已经是很不错了。

网友:
手机电池没冲坏过,倒是晒坏过,夏天放在车里一下午完蛋了,一冲就满,一用就没

网友:
很正常吧,电路内耗不是很普遍的嘛,又不是超导,能做的只是尽量的把效率做得更高

网友(2012-11-22):
要是有个效率高的转换电路就好了,哪位有7.2V转5V的方案没有,效率能达到95%以上。

网友:
山寨手机充电器大多配5V500mA左右的电源,充一个锂电池,用LDO方式,热量不到0.5W,从外面感觉不到热的.

网友:
而且效率不见得比DCDC差,没有必要用成本高的DCDC...

网友:
线性降压的手机多得是,甚至不是少数,是主流。

5V降压到3.7,即使开光降压效率也高不到哪里去,电感的体积和干扰却不是手机厂商愿意看到的。

网友:
这总结是乱写的,损耗肯定没这么大

网友:
这人一看就是门外汉。以现在的技术,不管是手机外还是手机内的电源管理,都可以做到95%以上的效率。只是中国山寨的产品严重缩水而已。

网友B:
反正我的 5000MAH 移动电源,只能给1300mah电池充电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 5000MAH 移动电源,只能给1300mah电池充电两次。

52%的效率呀

网友(2013-02-13):
我的一个羽博4400mah的,买了半年,容量下降严重。实际使用次数并不多,开始1500mah手机电池冲2次绰绰有余,现在冲1次后就剩下25%了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