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GSM + SMS平台

楼主(2012-10-19):
求推荐一款GSM + SMS平台,其功能可以接收短信指令,并依据短信指令接通或切断某个继电器连线,有这样现成的产品吗?求推荐

网友:
这个自己做起来不难吧,但是短信天生有延时+可能丢失,要可靠太难了。

网友:
我有做这种类似的东西!

网友:
这个自己用AT指令做就可以。

网友:
我们巨控的GRM200系列满足你的要求。
板上带有4个短信可控的继电器,4个光耦输入,还有4个模拟量(支持电压电流和NTC)
如果需要,还可以支持WEB访问或者电脑远程访问(GRM200G系列)

楼主:
俺的目的是想把它藏在俺的设备里头,如果对方不付钱,就让他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目的是想把它藏在俺的设备里头,如果对方不付钱,就让他不工作

我们有不少客户这么干,呵呵!
简单的,你可以用它内置的光耦输入和继电器输出,在它内部写一点逻辑,保证别人拆了它就不能用了(这个能否奏效主要取决于对方的能力,毕竟只有4入4出,对方如果足够聪明就可以绕过它)。
高级的,还可以把你设备的主控(通常是PLC)连到它上面,你可以任意读写PLC寄存器,通过PLC自行任何逻辑,这样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了,保证对方绝对没办法拆掉它!
除了防止别人拆掉这个模块,还要防止拔掉它的SIM卡,或者换掉它的SIM卡,或者拆它的天线,对此我们都有各种处理方法哦^_^

网友A:
有短信模块就够了,要继电器做甚 ?  代码里以每月或者三个月,半年为限,收不到你的授权短信,直接歇菜 ,屏幕还可以显示付钱的金额以及你的银行卡号!

网友:
20块钱.论坛那位大侠正在甩卖,数量有几千片,要就赶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短信模块就够了,要继电器做甚 ?  代码里以每月或者三个月,半年为限,收不到你的授权短信,直接歇菜 , ...

如果是做机器主控的人自己做这个,当然可以。
但目前想做这个的经常是系统集成商,没有多少编程能力,基本上不能改主控的程序,甚至可能完全无法跟主控交互,只能自己从其他的继电器啊什么的上面打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做机器主控的人自己做这个,当然可以。
但目前想做这个的经常是系统集成商,没有多少编程能力,基 ...

那倒是,投入少,破解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