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轴的姿态控制算法

楼主(2012-10-19):
    新人报到,最近看四轴飞行器感觉很好,想玩玩,想学习一下软件结构,那位大侠指点一下,飞行器的姿态控制算法是怎么实现的?给点资料,或者网址都可以的,913971548@qq.com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13-03-14):
你去搜下那个捷联惯导算法心得那个贴子,讲得很详细!

网友:
網路上有很多如 MikroKopter 俗稱MK 也有kkmulticopter  KK, 你可以下載到原理圖,原代碼, 機構設計,不過你應該先研究一下慣性導航,AHRS及卡爾曼濾波,還有機電控制理論,飛行穩定的控制理論, 否則你晉不了級無法成為高手...

网友:
MK的算法应该还是比较成熟,网上也有很多人实现过,资料比较多,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今天发了那么多回复,一个也没回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