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C220V电源输入24V输出的开关电源电路图,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10-19):
大家好,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图,本人只是研究单片机,对电源类不懂,但是自己做开关电源成本很低。所以自己一直想搞一个,无奈知识浅薄,通过别人那里弄到一幅电路图,有懂的行家能否给解释一下,或者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各位!

楼主:
下面是元件清单,顺便传一个开关电源实物设计资料

网友A:
T2画错了,D2也画错了。
开关电源十几块钱一个质量很好了,何必自己做。

网友B:
不对的地方还真挺多的。

网友C:
成本。。。。,精通一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画错了,D2也画错了。
开关电源十几块钱一个质量很好了,何必自己做。

谢谢大师指点,主要自己想做个工控的东西,一起设计在电路板上,一般的电源都不考虑EMC设计,我是想做电磁兼容能够过四级。EMC考虑我可以自己加上。这个电路也是别人帮我设计的。具体怎么修改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的地方还真挺多的。

能否详细说一下,怎么修改比较好呢?成功以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贴出来一起分享!现在24V的工业应用是非常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的地方还真挺多的。

能否明点一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精通一个就够了

俺也是这么想的!还有一个就是隔离电源的设计!以前都是用金升阳的,但是太贵了!

网友B:
真想研究的话拆开一个电源模块看看,研究一下。很多灌的都是软胶。电路板能直接从壳子里拔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主要自己想做个工控的东西,一起设计在电路板上,一般的电源都不考虑EMC设计,我是想做电 ...

也有工控电源的,价格比较高就是了。
反激电路要EMC好对布线和变压器工艺要求很高,你没搞过的话要准备不少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想研究的话拆开一个电源模块看看,研究一下。很多灌的都是软胶。电路板能直接从壳子里拔出来。 ...

谢谢,我现在手头拆主要是西门子226电源,当网上也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正研究呢。实验好后会打一款试试。主要是高频变压器这部分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工控电源的,价格比较高就是了。
反激电路要EMC好对布线和变压器工艺要求很高,你没搞过的话要准备不 ...

谢谢。我们公司就是做工控的,不过电源都是外购的,不便宜。我自己是想研究这玩,也没想搞多深,毕竟专业知识太多。现在想着能够做个稳定的24V输出就可以了。尽量试着自己把它做出来。

网友:
这是一个花时间花精力的事,变压器的做工与用料基本决定成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公司就是做工控的,不过电源都是外购的,不便宜。我自己是想研究这玩,也没想搞多深,毕竟专业 ...

ACDC我们也是一直买成品,自己做的很难控制质量,涉及到的东西太多,工控那点用量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DC我们也是一直买成品,自己做的很难控制质量,涉及到的东西太多,工控那点用量划不来 ...

主要是现在自己想研究一下,另外220VAC输入24V输出也没有多特别的,做好一款以后连着使用就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自己想研究一下,另外220VAC输入24V输出也没有多特别的,做好一款以后连着使用就是。 ...

我也是在自己看电源的书,有兴趣而已

我更喜欢低压的DCDC隔离电源,好做实验,也有价值

上半年在京东100块钱买了两本经典开关电源的书籍,比看pdf爽多了

网友E:
自己做的成本不一定比买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的成本不一定比买的便宜

自己做的用料等比较清楚,怎么用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在自己看电源的书,有兴趣而已

我更喜欢低压的DCDC隔离电源,好做实验,也有价值

谢谢,我也看看

网友F:
你手上既然有西门子的电源,,,应该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的,,,另外,,这个电路图,,在调试时可以加几个稳压二极管保护电源芯片.....我不是搞设计的,,,我是修开关电源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手上既然有西门子的电源,,,应该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的,,,另外,,这个电路图,,在调试时可以加几 ...

谢谢指导!正在研究

网友:
对于量产而且又有N多家再做的东西,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自己做只会做的成本比买的高,不会低

网友:
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找块大屏幕液晶电视机用的电源看看,,靓的电源加了有源功率因数补偿的,,,多数也是24伏的(32寸的机,一根灯管都有10-15瓦了),,不过,液晶的稳压取样于5伏,某些品牌的电源24伏在待机(空载)时电压会升高到28甚至3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