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忙检测问题,为什么用不了。

楼主(2012-10-19):
刚学使用12864,金鹏带字库的。请高手帮忙看看。。

如果我用忙检测函数就过不了,如果用延时代替忙检测就能正常显示。

只是想知道原因,请别叫我用延时,谢谢~但是我的忙检测在162LCD可以正常使用。

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下,还是我的液晶坏掉了,谢谢~~

/**************读忙************************/
void Read_Busy(void)
{

        LCD_DATA=0xff;
        LCD_RS=0;                        //选择指令
        LCD_RW=1;                //选择读
        LCD_E=1;
        while((P0&0x80)==0x80);
        LCD_E=0;
}

网友:
是读操作出问题了,这样程序一直在while循环跑

网友:
在这里搜一搜 相关的例子不少 可以直接拿去用嘛 参考下 也可以发现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