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左移右移的问题。新手上道,有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2-10-19):
在程序中,比如1<<n。
当n代表的是寄存器的某几位时,应该具体怎么处理。

网友A:
“具体怎么处理”是什么意思?

比如1,8位二进制表示为 0000 0001
左移一位就是 0000 0010
左移两位就是 0000 0100
左移三位就是 0000 1000

以此类推

网友:
n是移动的次数,<<前面是变量,即变量各位左移(或右移>>)n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处理”是什么意思?

比如1,8位二进制表示为 0000 000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两天网极度不给力,根本上不来。见谅见谅啊

情况是这个样子滴。
比如:1 << cc2420_TXCTRL_BUFCUR
而cc2420_TXCTRL_BUFCUR占据是存储器某两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是移动的次数,)n次。

这两天一直没法上网,见凉见谅啊哈
那要是n是寄存器中的某一位 移动的次数就是这一位所在的位数吧。如果n占有的是某个寄存器的某几位呢,比如两位三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两天网极度不给力,根本上不来。见谅见谅啊

照你这种写法,貌似移的是1吧,n是后面那个cc2420_TXCTRL_BUFCUR
就是把1移cc2420_TXCTRL_BUFCUR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一直没法上网,见凉见谅啊哈
那要是n是寄存器中的某一位 移动的次数就是这一位所在的位数吧。如果n ...

好好复习一下C的移位运算,移神马都搞错了。
移位是全部位整体移动,移出去的位丢弃,空出来的位填0。
其中的n位当然一块跟着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