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99se 如果制作椭圆形焊孔的焊盘

楼主(2012-10-19):
请问各位高手 99se 如果制作椭圆形焊孔的焊盘呢?(是焊孔椭圆形面不是焊盘的形状)

网友:
有两个方法:
1.用圆形焊盘堆放出来(成椭圆形)(这个比较保险..)
2.把焊盘形状设置为椭圆形,开孔在机械层用走线表示(这个要告诉PCB厂商,不过一般的PCB厂商都知道)

楼主:
但是我把焊盘孔放在一起,做成封装,引用时却看不到堆起的孔,只看到没有孔的焊盘,不知道是那个层没设置好

楼主:
随便问问那个是机械层啊?论坛里有人说在机械层里面开孔

网友:
百分百不会错的是: 多个圆孔叠加.

楼主:
能否有详细说明一下啊

楼主:
看到论坛里的高手能实现上图的效果,请问一下有高手说说在99SE里怎么做出来的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