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由AD采样值得到实际模拟量(两者不成线性)

楼主(2012-10-19):
如图所示,知道Y轴坐标的值(Y轴坐标分辨率为5mV),如何得到X轴坐标值,(X轴坐标分辨率为4)
如果做一个查询表的方式,感觉数据量太大了,因为有三个通道的AD数据。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分段处理,一段一个公式

网友:
三个通道不能用同一个表?
就算用3个表也占不了多大空间呀
一个表只需500*2/4=250字节

楼主:
谢谢楼上。三个通道采集对象不同,曲线也不同,不能用同一个表。
现在想提高X轴分辨率的话,三个表下来就1000多字节了

网友:
查表好了

网友A:
你要是不愿意查表只能用matlab这类软件拟合一个曲线了

网友:
分段线性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愿意查表只能用matlab这类软件拟合一个曲线了

前辈 有曲线拟合这方面的资料嘛 告诉点吧

网友:
拉格朗日拟合 你只要找出七八个点的值 拟合出来的数据就挺好的啦 我以前试过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是前辈 只是知道matlab有此功能 具体如何操作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