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能同时处理WIFI,2.5英寸液晶,SD卡读写,无刷电机。

楼主(2012-10-19):
手头上有一个案子要能同时处理WIFI,2.5英寸液晶,SD卡读写,无刷电机。不知 STM32F103能否可以胜任。同时更想知道哪位高人做过以上功能。

网友:
这要看你用什么类型的WIFI   带协议栈的   还是不带的,区别很大,其他几项没什么难度  QQ1571390186

网友:
确实,另外网络通信量有多大大?如果使用WIFI模块,通信量不大还可以。

楼主:
如能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不用带协议,通讯量不多,普通的RS232接口就能满足通讯量的要求。

网友(2012-11-26):
如果用一般的wifi转UART的模块,应该可以胜任

网友:
wifi转UART的模块 模块偏贵啊

网友:
看你的数据, 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高, 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只是控制电机的话应该可以用串口的wifi,调试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