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lpc17xx_uart.c库文件时,keili编译错误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0-19):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check_failed (referred from lpc17xx_uart.o).
什么未定义的检查错误啊

网友:
“check_failed” 没定义。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都用过都是好好的,虽然说不是很好,到都是可以用的哦,

楼主:
回楼上两位兄弟,我也知道是“check_failed” 没有定义,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用的lpc17xx_uart.c库文件的版本是3.2的。
另外我现在只是在主函数里调用lpc17xx_uart.h的头文件,程序里面并没有真正用到这个库文件

楼主:
问题找到,少引用了一个lpc17xx_libcfg_default.c

网友(2013-12-06):
mark!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