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SST89E516RD搞定了,发贴庆祝一下。

楼主(2012-10-19):
手头一片SST89E516RD被我烧坏了,不能连机仿真,坛友送得一片带监控的片子,抽出里面的程序重新写了这个坏了的片子,OK了。

另一片SST89C58的片子,依照样子下了C51_II_DEMO_OK烧录,能成功地单步了一会,以为成功了,退出来,后来想单焉却再也弄不回去了,失败!只好把这个片子当51使,BLOCK0有32K的样子,还是很不错的。哪位亲有用这个片子仿真的可提供监控程序一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好老了,这种仿真器很难用的,上学时刚学MCU时用过,监控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好老了,这种仿真器很难用的,上学时刚学MCU时用过,监控见附件

谢谢哥们,你是在这里找的吧: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sst89e516rd

我试过了不行。我试成功了一次的那个也是这里的。只成功了一次,后来就不行了,似乎不能算是成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你是在这里找的吧: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66716&highlight=s ...

我是之前用过的,但记不清是不是这个了,你试试这个,这个确保能用,这个仿真器每次进入DEBUG模式时是需要按下复位键的,

网友:
sst有   e564 、e516 的区别,还有后缀 RD  、rd2 、的区别,、有的能烧录监控,有的烧录了也没反应,, 乱遭遭的,难怪会被pic吃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之前用过的,但记不清是不是这个了,你试试这个,这个确保能用,这个仿真器每次进入DEBUG模式时是需 ...

再次谢谢哥们,你要是方便的话,试一下能用的发上来可以吗?要能行的话,我的SST89C58就有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之前用过的,但记不清是不是这个了,你试试这个,这个确保能用,这个仿真器每次进入DEBUG模式时是需 ...

就是这个啊,这个我当时买的开发板上带的,确保能用的,上学时我还刷过一遍,不过现在不记得怎么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啊,这个我当时买的开发板上带的,确保能用的,上学时我还刷过一遍,不过现在不记得怎么刷了 ...

wq 你确定是刷的SST89C58么?看你上学是啥时候的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q 你确定是刷的SST89C58么?看你上学是啥时候的事了?

我用的是516,当时用的并不是串口ISP哦下载而是用了一个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516,当时用的并不是串口ISP哦下载而是用了一个编程器

这就对了,我用516也正常,但现在想把SST89C58搞定,你要是有这个片子,不仿试一下如何?

网友:
没有SST的片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啊,这个我当时买的开发板上带的,确保能用的,上学时我还刷过一遍,不过现在不记得怎么刷了 ...

SC0 ;Clock(6/12)选中.如果有旧片,可以将配置先读出来后再烧录.

网友(2013-06-20):
请问楼主有没有SST89E52RD的监控程序,发一个给我吧。

网友(2016-12-13):
问一下用什么编程器把固件写入sst89e516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