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雕刻机切割铜板或铝板应该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2-10-20):
请教高手,用雕刻机切割铜板或铝板应该用什么刀具?
铜板或铝板厚度1mm~3mm,希望切割缝尽量小,最好小于1mm,越小越好.

网友A:
你的要求几乎不能完成。期待更厉害的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几乎不能完成。期待更厉害的砖家。

最好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1mm铜板,最小可以切多小的切缝,该用什么刀具?
是不是用铣床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1mm铜板,最小可以切多小的切缝,该用什么刀具?
是不是用铣床好一些?

自己买些铣刀试试吧。1MM的1.5MM的等等规格,看看哪个能切割你的东西就是胜利,到时别忘记来这里分享下经验!

网友:
雕刻机做不到,和针差不多的铣刀几乎一碰就断。

网友:
看你的要求,只能激光了,而且是比较大的那种,3mm很厚了。

我用2mm铣刀,5刃(?貌似是)洗过铜,慢慢弄得,怕断,还可以,可能刃少些更好。3mm洗铝,专用刀,也很困难,粘刀。供参考。

网友:
线切割吧,才能满足1mm的要求,我用3.175的双刃铣刀切割纯铝板的那种,发现非常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