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2 遇到难题

楼主(2012-10-20):
平底尖刀 雕刻双色板时 雕刻的浅一点时笔画的中间部分有的没去掉,雕刻的深一点又有毛边;

有牛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可能是PVC结构的事,放到不够平整和坚固的桌面 每挪动一次,机架都有轻微的变形;

同学们可以用铣刀铣一个平面然后挪动一下试试……

网友:
就算是铸铁机器安装调试好后都是不能随便挪动的吧,何况PVC。

网友:
雕刻这种下刀比较少的东西,必须先铣平面,确实麻烦,但省不了这事,省事了,就会废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PVC结构的事,放到不够平整和坚固的桌面 每挪动一次,机架都有轻微的变形;

同学们可以用铣刀铣一个 ...

变形?挪动一下就变形?这不可能吧?是那里没有弄好吧?这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形?挪动一下就变形?这不可能吧?是那里没有弄好吧?这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哦。 ...

你可买一个便宜的或自制一个JJ,然后你罗几个位置试试看是什么感觉。任何一个加工设备,包括DMG的都不能随便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买一个便宜的或自制一个JJ,然后你罗几个位置试试看是什么感觉。任何一个加工设备,包括DMG的都不能 ...

我经常搬动的,没发现那些问题!如果你说挪动导致偏差几个丝的距离应该还有有可能的,如果因为挪动就导致肉眼就能看得到差距,那就是操作问题或者质量问题!

网友(2013-01-31):
>可能是PVC结构的事,放到不够平整和坚固的桌面 每挪动一次,机架都有轻微的变形;

Have you checked the mounting screws? It may be loosed during shipping process.
I recently received a machine from Mainland China. I found a few screws were in loose state when we took the machine out of the package. After I have them tightened, it works just fine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楼主:
能紧的螺栓、螺母都紧过一遍了……
目前来说,主要是Z轴升降应该是摆动的,导致雕刻时产生毛刺……

网友:
I like the way how the Stepper motor is connected to the leadscrew in AMCNC-01.
Any load on the leadscrew will go to the frame rather than going to the stepper motor axle.

网友:
>能紧的螺栓、螺母都紧过一遍了……
>目前来说,主要是Z轴升降应该是摆动的,导致雕刻时产生毛刺……

Have you called Mr. Wu?

网友:
毛边和精度(某种变形)有关?
想不明白。
最易引起毛边的是振动,还有熔化、刀具磨损、背刀量等。
变形引起误差是对的,引起毛边不明白。
如方便上图看看,咱也开开眼。

我也不懂,从道理上是不通的,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