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用于控制的时候相对于plc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2012-10-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DSP的优势在于实时性:实时采集、实时计算、实时控制;这得益于其CPU架构,能够进行高速数据处理,配合芯片上的一些专用外设,能够实现某些应用的高速实时控制需求(如电机控制等)。DSP做控制系统属于定制开发,开发有一定难度。
PLC属于通用控制器,实时性不如用DSP实现的系统,但开发容易。

网友:
如果楼主指的是C2000系列的MCU的话,和PIC系列的DSC相差主要就是主频,PIC的DSC主频低。并且TI的
DSP计算效率会稍微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