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导。。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的测绘是否正确

楼主(2012-10-20):
以下是电路图
我初步认为上面Q1~Q7是NMOS管,上面的芯片也不知道是什么,粗略地认为是运放,U2是5V电压,Net5是某个电压。。。看了很久实在不知道这部分电路的原理 求科普求指导啊

楼主:
单4,单5表示单片机的4、5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4,单5表示单片机的4、5脚

误导!
没必要用Q5、Q6控制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