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能否驱动大个液晶屏,比如7寸的?

楼主(2012-10-20):
FPGA能驱动3.5寸液晶屏,是否可以驱动更大的液晶屏,如5寸或7寸?

网友:
无所不能

网友:
那还用说,驱动17寸估计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FPGA不行的话,估计就没有可以的了。

网友:
驱动 22寸的都没有问题。  FPGA不能驱动的    那种液晶应该还没有出来。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回复 ,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 一个卖FPGA开发板的说 大于4.3吋的液晶屏 FPGA不能驱动,
我也感觉应该能驱动的

楼主:
cyclone ii以上 都可以 驱动 大液晶屏吧??

网友:
看什么接口了,VGA或HDMI驱动投影仪都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回复 ,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 一个卖FPGA开发板的说 大于4.3吋的液晶屏 FPGA不能驱动 ...

1400*900的时钟大约104MHz,能实现

网友A:
果断能!FPGA算是万能的吧,如果弄个足够高端的FPGA,估计自己在FPGAS上编一个全部的电脑硬件都有可能,CPU+GPU+南北桥+各种总线什么的。。。嘿嘿。。我YY了。。

网友:
可以,只要RAM足够的大

网友B:
曾经用fpga挂4个内存条驱动84寸3840*2160液晶屏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回复 ,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 一个卖FPGA开发板的说 大于4.3吋的液晶屏 FPGA不能驱动 ...

这应该是指他的开发板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fpga挂4个内存条驱动84寸3840*2160液晶屏的飘过。

这个强大······

BTY,大侠用什么语言?想入门,迷茫中···

网友B:
verilog相对容易入门些。
但是不要用c语言的思想设计verilohHD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erilog相对容易入门些。
但是不要用c语言的思想设计verilohHDL。

楼主可否详细说说“不要用C语言的思想设计verilog HDL”

网友:
FPGA不能驱动的    那种液晶应该还没有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详细说说“不要用C语言的思想设计verilog HDL”

以我这菜鸟的理解就是C语言是顺序执行的,verilog有的语句是并行的。

楼主:
一个 是软件顺序执行,一个搭建了一个 硬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我这菜鸟的理解就是C语言是顺序执行的,verilog有的语句是并行的。

不是有些,是所有。即使写在begin end块里面语句,其实本质也是并行的。
另外其他编程语言是编译成二进制代码然后再在机器上运行的;HDL代码是在编译后综合成电路网表然后在FPGA实现的,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编程语言肯定是顺序执行的,而电路运行中没有顺序执行的概念;就像你可以单步调试DSP,MCU什么的,你去单步调试FPGA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

网友(2013-11-18):
光用FPGA内部的RAM应该不行,毕竟内部RAM有限且宝贵,可以试试SRAM或SDRAM

SDRAM成本较低,这个应该比较可靠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能!FPGA算是万能的吧,如果弄个足够高端的FPGA,估计自己在FPGAS上编一个全部的电脑硬件都有可能,CPU ...

http://www.cnblogs.com/oomusou/archive/2009/10/25/de1_dos.html

网友:
还是用现成的来得快简单

网友(2015-08-13):
不划算,你做研究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回复 ,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 一个卖FPGA开发板的说 大于4.3吋的液晶屏 FPGA不能驱动 ...

我怀疑你听反了!!!!!!!!!!!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把时序懂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02):
无所不能,4K的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fpga挂4个内存条驱动84寸3840*2160液晶屏的飘过。

高手膜拜中。请问这是什么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膜拜中。请问这是什么屏幕?

09年的时候算是业内顶端的产品了,夏普内部生产,没有对外量产。
现在4K不算什么了,当时算是很高端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里是否有FPGA驱动10寸液晶屏的案例?
你卖液晶屏?

模块和屏都有的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就问一下,想买个fpga开发板,学习一下如果用fpga驱动高分辨率液晶屏,有没有推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