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军奋战自制仿西门子PLC进行中。。。

楼主(2012-10-20):
RT,来论坛的时候,PLC的DIY活动已经结束了。。。郁闷,那就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吧。

一、日常工作中,我用的最多的PLC是西门子S7-200系列,其次是三菱FX2N系列。我想仿制西门子,原因有以下几点:
1、S7-200软件功能强大,大家可以对比西门子的系统手册和三菱的手册就知道了,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算一个圆的周长,计算公式地球人都知道,直径X圆周率,
在S7-200里面,周长的计算就这样简单,

把直径放进VD100,结果存放在VD105,3.141593就不用我说是什么了吧,触摸屏上放置一个数值显示,地址填写VD105,这样就可以在触摸屏上直接读出周长了。
如果要改变直径,再放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地址填写VD100就可以随时输入直径了。
西门子PLC的浮点数运算, 要比三菱FX2N强大。
2、西门子的输入输出端子整体可拆卸,只拆一条线的时候也方便,而三菱的输入输出端子分成上下两排,如果你要拆的刚好是下面那排的线,那么必须把上面的先拆了,才能拆下面的线,很不方便。
3、仿制三菱已经烂大街了,仿制西门子的,目前国内只有几家。
4、其它,想到了再补充。。。
二、仿制的方案
1、输入输出点的电路,仿制西门子,采用和西门子上一样的的电路和元件,输入光耦用双向的PC3H3,输出用场效应管,通讯口用485芯片。
输入:

输出,10点晶体管,其中Q0.0和Q0.1要做高速脉冲输出,

Q0.2~Q1.1

通讯口,485芯片未定,因此原理图还没画,备用方案1是MAX485,2是ADUM2483,或者其它IC比如西门子上的SN75176,定型后的产品肯定要隔离的,现在试验,可以先用不隔离的试试。
2、掉电检测

先写到这里,发表看看帖子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在光耦的输入端的两个脚之间加个电阻,用来分流。我见到三菱PLC好像是那样的搞的。

楼主:
3,电源电路
DC24V供电,采用LM2596或者同类产品,做成独立的一块电源板,这个还没弄,网上方案多得是,待定。
24V的供电,1路经滤波电容后直接供给输出电路使用,另外一路用LM2596之类的IC降压成5V供外围IC供电,
CPU的3.3V电源,用1117之类的IC将5V降压成3.3V,要做简单的就用磁珠隔离,要稳定可靠隔离的话就做独立的。

4、外壳用仿西门子的外壳,型号记得好像是长河14-50-2吧,
电路板分3块,最底下是电源板,中间是IO板,最上面是CPU板,总之就是跟西门子一样的结构。

网友:
前排就坐

楼主:
本人技术水平有限,难免在硬件和软件上有出错的地方,还望各路高手多多指点。。。本帖长期缓慢更新,直至完成整个PLC的制作。

楼主:
5、MCU的选择
      仿制西门子PLC,就要实现西门子大部分的功能,国内仿制成功并量产的,采用的MCU有两种,1是STM32,2是NXP的ARM7。我买了一个力德CPU224,
里面用的就是NXP LPC2138FBD64,既然这个LPC2138能做,那我现在采用比LPC2138更新的LPC17系列也一定能满足要求。因此,选用LPC1758。
选用LPC1758,封装是LQFP80,这个比LPC1768少了20个引脚,方便手工焊接业余DIY。本来就不用那么多引脚,只要片内SRAM和Flash的容量够用就行,LPC1758是64K的SRAM和512的Flash。

LPC2138FBD64:

LPC1758:

网友:
多看机器,慢慢来。

网友:
支持楼主。过几个月我也准备玩玩PLC。哈哈,我们都是第四梯队啊。

楼主:
6、PLC输入输出点对应MCU的管脚
     选好了MCU,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PLC输入输出点对应MCU的管脚了,先查看西门子的S7-200系列CPU224的输入点,I0.0~I1.5,
其中,I0.0~I0.3要有外部中断功能,看西门子系统手册中关于中断事件的说明:
I0.0~I0.3要有外部IO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然后再看关于高速输入点的

6个高速计数器,其中4个具有双相计数,其余两个单相

输出的就简单多了,Q0.0和Q0.1接PWM输出管脚就行,后面8个随意,反正不用高速。

楼主:
IO板比较简单,排版进行中。。。

双面PCB,大概位置,还需修改,未布线

场效应管用贴片的,TO-252或者TO263,这个最终封装看布完之后空间再确定吧

楼主:
硬件原理图,输出部分照着西门子话的,输出是根据力德CPU224画的,
PCB板的布局和布线,我怕自己画的不够好,让我一个朋友帮忙做。

网上不少自制的PLC,都采用6N137光耦,我觉得不用,因为西门子也只采用CP9/3H3,而且6N137体积有点大不好布局。。。
至于速度,西门子的也只标30K,够用了,如果今后要100K甚至200K的话,那肯定不用光耦用磁耦了吧,先把功能实现了再说。
元芳,此事你怎么看?

网友A:
lz进展速度好快啊

楼主:
编程软件,大部分采用三菱的,少数几家采用西门子,而自主开发编程软件的都太监了。。。

原因很简单,用户买你的PLC,有的是准备当成正品原装卖给客户的,所以外壳仿三菱软件也直接用三菱,这样用户就不用再去安装你的编程软件了。
而且,编程软件工程量巨大,靠单枪匹马根本无法完成。

既然有现成的三菱和西门子的能用,何乐不为呢?

我比较熟悉西门子PLC,所以上位机编程软件直接用西门子的。

三菱是解释型,比较好搞,而西门子是编译型的,要做兼容它的下位机,难度比三菱的大多了。。。

网友B:
自家用就不多说了。
想拿出来卖的话,个人的想法建议直接做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进展速度好快啊

我用西门子PLC做工程已经有10年了,DIY是这两年断断续续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家用就不多说了。
想拿出来卖的话,个人的想法建议直接做扩展。

无论是自己用用,还是打算做成产品来卖,都要尽量按照西门子的来做。

我的目标是硬件上符合要求一步到位,软件慢慢完善。

楼主:
仿制西门子,这些都要有,

能不能实现其功能咱先不说,先把地址分配好了

楼主:
这个很重要

网友:
楼主强大 我也用西门子这个系列的PLC 支持一下 楼主加油

网友C:
l楼主,西门子的AD模块方案怎么弄的?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在工业控制领域,模拟采集很多场合是必须的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硬件好仿制。。软件麻烦

网友:
支持lz。做好了买一块练练手

网友:
看得出楼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纯支持!

网友:
顶下,还真的在做了...

网友:
很关心软件的仿制的问题,编译型的话要如何才能解析出来呢。?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

网友:
路过跟踪一下,,,,

楼主:
三、软件架构的初步想法
1、PLC程序运行方式
    市场上的小型PLC(256点以下),就两种:解释型和编译型,三菱FX系列为解释型,西门子S7-200是编译型,但工作方式都一样的:
(1)读输入:将物理输入点上的状态复制到输入过程映象寄存器中
(2)执行逻辑控制程序(即用户编写的梯形图LAD或者语句表STL、逻辑图FBD等6种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的语言):执行程序指令并将
数据存储在各种存储区中。
(3)处理通讯请求
(4)执行CPU自诊断:检查固件、程序存储器和扩展模块是否工作正常。
(5)写输出:在输出过程映象寄存器中存储的数据被复制到物理输出点。
2、特殊寄存器与数据存储
(1)特殊存储器标志位提供大量的状态和控制功能,并能起到在CPU和用户程序之间交换信息的作用。特
殊存储器标志位能以位、字节、字或双字使用。范围:SM0.0~SM549.7
本人水平有限,无法确保能实现所有特殊存储器的功能,但可以先预留地址,具体功能有待慢慢完善,而那些实际编程中使用率高的特殊存储器则一定要做出来,比如:
SM0.1,该位在首次扫描时为1,用途之一是调用初始化子程序(相当于三菱FX系列里的M8002),
SM0.5,该位提供了一个时钟脉冲,0.5秒为1,0.5秒为0,周期为1秒钟。它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的延时或1秒钟的时钟脉冲
SMB28和SMB29:CPU自带的两个模拟电位器的输入值
SMB36到SMB65:高速计数器HSC0、HSC1和HSC2的寄存器
SMB66到SMB85:PTO/PWM寄存器
SMB131到SMB165:HSC3、HSC4和HSC5寄存器
SMB166到SMB185:PTO0,PTO1包络定义表
(2)数据存储
变量存储器(V)           VB0 -- VB8191
局部存储器(L)           LB0 -- LB63
位存储器(M)             M0.0 -- M31.7
计数器                        C0 -- C255
高速计数器                  HC0 -- HC5
顺序控制继电器(S)    S0.0 -- S31.7
累加寄存器                  AC0 -- AC3
跳转/标号                    0 -- 255
调用/子程序                 0 -- 63
中断程序                     0 -- 127
正/负跳变                    256
PID回路                      0 -- 7

西门子的数据存储采用小端对齐,即:
V0.0~V0.7  =  VB0
VB0+VB1     =  VW0
VW0+VW1  =  VD0
使用了VD0存放一个数据A之后,可以用VW0或VD0来读取或写入A,但是不能用VW1来存放数据B,如果该数据为实数(浮点数,32位),VD1~VD3也不能存放数据B了,B要存放于VD4以上。这点与其他大端对齐的PLC不同(比如施耐德PLC)。

下一帖再来说说3、MCU的flash分区

网友:
顶,支持楼主.有需要帮忙的,可以发动大家一起干.

网友D:
楼主,你不用奋斗了,不是我打击你,西门子S200兼容PLC的工作量,不是你想的那么一点。首先你要破解全套PPI通讯协议,下载协议,然后破解系统 数据 配置块,接着240多条STL语句,还有POU加密等等,这玩意,完全不是你一个人能做到的。我不给你破冷水,硬件,其实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一块普通开发板就成了,最终,你的结果还是走成了设计出硬件,然后软件做不出来。

网友:
是啊,ls讲的对,以上资料每天看看就行了。协议,编码是主要的。ppi协议我还是没有完全看懂,编码只是做了一部分解析。
做这些事情没有很难的部分,但是非常繁琐,一时半会也不一定完全能整清楚,只要持之以恒,花上1-2年功夫,一定会有成就的。

网友:
还是自己玩自己的体系来的方便和自由!  www.microplc.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不用奋斗了,不是我打击你,西门子S200兼容PLC的工作量,不是你想的那么一点。首先你要破解全套PPI ...

难度之大,我很清楚,我也知道自己的分量,如果我想靠山寨PLC赚钱,那我直接仿三菱就行了,代码论坛上都有,稍作修改完善再仿套硬件就可以出售了。
我现在的做法是,先研究出最基本的功能,其它太复杂的以后再说,一步步来吧,能做出多少算多少。

我从事工控10年,每年我自己的用量大概是200多不到300个CPU224,我当然知道西门子PLC功能强大,仿制难度更大,靠我自己一个人,10年20年也不一定能做出了。
但要是我不去想完全兼容,而是先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做起,解决一个算一个,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越做越好。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楼主,西门子的AD模块方案怎么弄的?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在工业控制领域,模拟采集很多场合是必须的 ...

西门子的模拟量扩展模块:
主芯片
ATMEL
2808470-5001
82000778-X
6F1183B
0613   PH

其它芯片还有这些:
               LM317D2T        ON电源芯片
               9L05A
               ICL7662         电压反转芯片
               MAX191BCWG      12bit ADC
               DG529CWN        8路复用器
               TLE2024C
               MAX530BCAG      12bit DAC
               AD620
               OPA2131UJ

网友E:
我也用西门子PLC,建议楼主要搞就搞CPU 224XP的,以前的型号都淘汰不用了。224XP有6个高速计数器和内置模拟量输入输出。如果有可能,请一起开发文本显示器TD400吧,我公司大量使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西门子PLC,建议楼主要搞就搞CPU 224XP的,以前的型号都淘汰不用了。224XP有6个高速计数器和内置模拟 ...

XP的高速计数器速度快一些,多了模拟量,程序容量大一些,其它的跟CPU224一样。
我还是先把CPU224整出来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西门子PLC,建议楼主要搞就搞CPU 224XP的,以前的型号都淘汰不用了。224XP有6个高速计数器和内置模拟 ...

呵呵,我正在研发文本显示器,可以看我的帖子:正在设计的文本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XP的高速计数器速度快一些,多了模拟量,程序容量大一些,其它的跟CPU224一样。
我还是先把CPU224整出来 ...

楼主坚持啊。软件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会花非常多时间和精力。不过只要一点点的做,我相信肯定可以出来的。我现在正在研究文本显示器,不然和你一起整这个玩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正在研发文本显示器,可以看我的帖子:正在设计的文本显示器

看过了,不错,加油。
文本我也常用,步科(EV)的MD204不错,国内好多都是仿它家的,价格也便宜,现在300多元?据说还有100多元的,那种不敢用啊,太便宜了。

网友G:
楼主牛人啊!西门子的以前看过,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三菱那种思维,感觉很不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牛人啊!西门子的以前看过,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三菱那种思维,感觉很不好上手! ...

说实话,三菱用来做高速脉冲比西门子简单得多,而且效果很好。
但是实数运算功能不如西门子。

网友:
支持楼主 继续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度之大,我很清楚,我也知道自己的分量,如果我想靠山寨PLC赚钱,那我直接仿三菱就行了,代码论坛上都 ...

正因为你现在经历的,就是曾经团队一年多所经历的,所以,我告诉你工作量非常之巨大。你一个,做不完的。我不知道你的坚持,到底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因为你现在经历的,就是曾经团队一年多所经历的,所以,我告诉你工作量非常之巨大。你一个,做不完的。 ...

你们有一个团队在研究,那技术力量肯定比我单枪匹马强得多,团队人心齐不齐是最重要的,技术力量反而是其次了。
我做过最坏的设想,10年也研究不出软件,但是我不担心:
1、我就当是玩一块LPC17系列的开发板玩了10年,兴趣所在,进度什么的都不要紧,所以我能坚持,再说我没其它爱好,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这个了。
2、硬件做出来后,我可以代替掉现在接的一些用西门子PLC来控制的简单工程,可以直接用C语言不用西门子的软件编程。这样确保我的板子能应用到实际中去。
3、我有其它收入来源,能确保我的生活工作不受影响。
4、投资小,打样买零售配件,按一台的量来买,也不过几百元钱就可以了,简单功能的测试,用MDK调试和万用表测量就行了,
高速输入输出的需要用示波器之类的仪器来测试,这个到客户那里用他们的仪器来用用,不用买仪器设备。
5、我的目标就是做出来自用,不管能实现多少功能,不是当成产品来开发后量产出售的。

楼主: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小目标:
1、实现普通输入输出(高速输入输出以后再弄),上载下载,在线监控,定时器,普通计数器,V变量存储器和常用的特殊寄存器。
只要实现了以上功能,我就可以在一些简单工程中应用我自己的PLC,
然后才会考虑做数字IO扩展和模拟量扩展以及其他模块,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顶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
硬件你很难仿出来的,就比如说,在继电器上的最上层板,抗干扰的布局,西门子是很有讲究的,不信你就试试,包你干扰多多

网友:
此贴必火,大家顶起来不要让帖子沉了

网友H:
我现在也是从0开始,跟lz一样仿制西门子S7-200
只有一个s7-222的cpu,我的cpu选stm32f103RCT6.
目标:商业应用
之前仿制三菱fx系列用了5年时间,西门子的要难一点,暂时没把握估算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也是从0开始,跟lz一样仿制西门子S7-200
只有一个s7-222的cpu,我的cpu选stm32f103RCT6.
目标:商业 ...

用STM32来做也可行的,加油!

网友I:
支持楼主的58楼的想法,在有生活条件下,有安静的心态,做事首先不急于求成,不急于得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楼主的58楼的想法,在有生活条件下,有安静的心态,做事首先不急于求成,不急于得利。 ...

谢谢鼓励

网友J:
引用 楼主:
难度之大,我很清楚,我也知道自己的分量,如果我想靠山寨PLC赚钱,那我直接仿三菱就行了,代码论坛上都 ...

非常佩服楼主的精神和打算!我也正在弄这些工控类。上传从网上找到的西门子PLC电路图做参考!

网友:
支持楼主,不过不建议走西门子兼容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佩服楼主的精神和打算!我也正在弄这些工控类。上传从网上找到的西门子PLC电路图做参考! ...

谢谢,这图纸我早就有了。
硬件不难,难的在于下位机程序。

网友K:
咨询楼主个问题,看了69楼朋友分享的原理图后,发现对单片机来说输入输出都是低电平有效。
图中是继电器类型输出的,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信号记过7404反向后经2803放大驱动继电器。
那如果是晶体管类型输出的又是怎么的输出结构呢?
我记得三菱的PLC是输入低电平有效,输出高电平有效。对于继电器类型的直接是经2803驱动继电器,晶体管类型的也是经2803驱动光耦。

三菱的单片机作为输入输出的IO口传入了RC,西门子的好像是直接加到单片机引脚上了?

看69楼原理图中,主电源好像只有一个输出,又经DC-DC转换成5V,单片机供电和输入输出24V不隔离?

网友L:
听到吆喝声赶过来凑一下热闹,不知楼主因何被激起了雄心壮志,刚开始的目标说是要全仿西门子,有人指出工程难度后目标又变得面目全非。
其实凭借现在32位CPU的工艺和速度,在仿三菱的技术基础上搞一个仿西门子的开发环境,改改指令集,也是可以达到接近甚至超过S7-200
系列的速度,毕竟S7-200是多年前的东西了,廉颇已老。在功能方面应市场需求进行增减就行了,也没必要强求全面向西门子看齐,或企图
进行工程兼容,这个工程难度确实不是你个人能完成的,要不然早就像仿三菱的一样烂大街了。现在正规的国产PLC货已经被烂大街的仿三菱
山寨货搞的灰头土脸、举步维艰,不知阁下因何又燃起了豪情壮志?仿别人的东西最终是没有自己的核心和品牌,搞出来也是披着WIN7外衣
的xp。引用阿莫站长说的一句话,山寨与原装的差别没有永远这么远,但十万八千里是有的。不过楼主的口号是很成功的,吸引了众多的眼球。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咨询楼主个问题,看了69楼朋友分享的原理图后,发现对单片机来说输入输出都是低电平有效。
图中是继电器类 ...

低电平有效是因为单片机复位后上电IO都是高电平,所以设置低电平有效不会误触发。
晶体管输出,有的做法是光耦隔离后驱动场效应管,就像我前面贴的图那样。
有的使用专门的驱动芯片来驱动场效应管。

西门子的输入是经过光耦隔离------LM2901然后才到单片机。
西门子的继电器输出是单片机引脚------2803------继电器
西门子的晶体管输出是单片机引脚------驱动IC------三极管------NT2955

网友:
只有做自己的核心与品牌才能在市场中昂起头、占一席之地,不然只是另一个烂大街的百元PLC。

网友:
目前PLC市场的价格崩溃,祸起于山寨和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听到吆喝声赶过来凑一下热闹,不知楼主因何被激起了雄心壮志,刚开始的目标说是要全仿西门子,有人指出工程 ...

我在19楼已经说了“我的目标是硬件上符合要求一步到位,软件慢慢完善。”

46楼:
难度之大,我很清楚,我也知道自己的分量,如果我想靠山寨PLC赚钱,那我直接仿三菱就行了,代码论坛上都有,稍作修改完善再仿套硬件就可以出售了。
我现在的做法是,先研究出最基本的功能,其它太复杂的以后再说,一步步来吧,能做出多少算多少。

我从事工控10年,每年我自己的用量大概是200多不到300个CPU224,我当然知道西门子PLC功能强大,仿制难度更大,靠我自己一个人,10年20年也不一定能做出了。
但要是我不去想完全兼容,而是先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做起,解决一个算一个,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越做越好。

所以我并没有“刚开始的目标说是要全仿西门子,有人指出工程难度后目标又变得面目全非。”
我的意思是硬件上,符合高速输入高速输出的要求,一步到位,不能随便用普通IO来做输入,等以后试验高速输入的时候再改板子,意思就是这样。
希望硬件上做一次就完善,而下位机程序则是做到哪算哪。

网友H:
目前PLC市场的价格崩溃,祸起于山寨和开源。

这个不敢苟同,而是技术门槛降低之后,暴利阶段的彻底终结。以前的工控上常见的单片机板,不在有市场了,统一梯形图解决问题。

做项目是要有利润的,没利润无法良性循环。所以我要做这个东西一定要进入商业应用,然后有钱可以继续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前PLC市场的价格崩溃,祸起于山寨和开源。

这个不敢苟同,而是技术门槛降低之后,暴利阶段的彻底终结。 ...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你们看的都是通用PLC的应用场合,工业场合还有不少普通继电器控制柜,用几十个继电器搭电路的多了去了,既浪费线材,维护还麻烦,增加功能尤其麻烦。现在大品牌是不大可能了,做点性价比高的板子,肯定还是能用的,你叫电工学习c语言编程的可能性=0,进口的太贵,山寨的正好。

网友:
此贴已火大家顶起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目前PLC市场的价格崩溃,祸起于山寨和开源。

这个不敢苟同,而是技术门槛降低之后,暴利阶段的彻底终结。 ...

以目前百元PLC的利润,只够出品者一人赚足银子,基本不用聘人,不用交税,一人赚钱全家享用而已。这无法承载制造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无法承载缩小与先进技术差距的责任。如果整个载制造业如此,那何来的进步?

大部分人中国人都指责欧美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实行相关产品的关税保护,还在哭闹叫苦,我高价买你的电子原材料低价卖你成品,
为何还反过来整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破坏了整个商业规则。都说欧美创造并制作精品,日系做大,台韩做平民价,中国做毁灭价。
产品都做到了自己没多少钱赚,那别人还怎么活下去?你死我或的竞争,怨不得别人出狠招。打架也是一种竞技竞争,看别人打架有趣,
但当拳头轮到你鼻子上的时候还有趣吗。所以说很多人缺乏良性、有度的竞争概念,这与整个社会的进步程度有关,而不是说指责某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目前百元PLC的利润,只够出品者一人赚足银子,基本不用聘人,不用交税,一人赚钱全家享用而已。这无法 ...

大环境如此,你我都无法改变的。

不管那么多了,不管别人的山寨PLC卖多少钱,反正我又不买,别人的事我管不了。

专心研究技术,就当是兴趣爱好,起码我是这样想的。

现在国内仿西门子的,价格在600以下了,我想的只是我什么时候能做得能像他们那么好(下位机程序部分),而不去想他们搞烂了市场。

网友:
精神可嘉,佩服,搞好了自己用最理想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兴趣和自由。支持楼主这一如继往的精神,祝早日做出自己的PLC。

网友:
支持楼主早日做出自己的PLC

网友:
顶起! 期待新的进展

网友M:
支持楼主,加紧开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模拟量扩展模块:
主芯片
ATMEL

非常感谢楼主,希望坚持下去

网友:
如果直接用西门子的上位机是不是比较难?
以后会不会设计版权问题?

网友:
顶LZ,LZ进度怎么样了?需要人手不?

网友N:
我对LZ的精神表示敬意。正好我刚用过LPC1764,要是需要,我可以为LZ效劳,权当是爱好吧。可以分配任务给我,就在此发布交流。

网友:
楼主坚持住啊!

网友:
硬件是容易的,软件不好准啊。
楼主还是整个把西门子的直接转什么哪个芯片的的代码的程序靠谱啊。

网友:
做烂街了,大家都没得玩。然后就是你自己也没得玩了。欧美的产品,不是暴利。
是包含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商业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对LZ的精神表示敬意。正好我刚用过LPC1764,要是需要,我可以为LZ效劳,权当是爱好吧。可以分配任务给我 ...

你好,谢谢你。对于PLC的输入输出分配,对应1758的哪些管脚,你有什么建议?
请你看看9楼的要求,然后选择管脚。
高速计数器输入点,一般用MCU定时器口或PWM口,同时要兼顾排PCB的走线。
Q0.0和Q0.1的高速输出口,用PWM1(1)和(2),也就是P2.0和P2.1
而高速输入,怎么选择才好?当MCU放的朝向不同的时候(4个朝向如下图),怎样安排管脚,让布线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支持楼主,加紧开源吧

太露骨了,
相当的露骨,
彻底裸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对于PLC的输入输出分配,对应1758的哪些管脚,你有什么建议?
请你看看9楼的要求,然后选 ...

高速输入有2种方法(我自己的认为):1.TIMER的计数模式,需要特殊的端口定义。2.P0和P2口,可以利用GPIO中断来处理,端口定义要任意些,但是没有TIMER快,需要在中断函数里软件计数。对于你说的位置安排,这个是总体布局要求,但我的建议是最好是输入在一起,输出在一起,比如x0~7=P0.0~0.7,Y0~7=P1.1~1.7,以后软件做起来会方便,看起来也舒服点。我看了你的掉电保护电路,提点我个人的见解,在光耦的前级加个稳压管,具体多少伏要看你的检测电压了,这样可以提前得到检测信号。我不知道你现在进行到什么位置了,原理图整好了吗?要是可以,给出来看看或者给我邮件30992088@qq.com,

网友:
我没有接触PLC的编程,PLC需要正交编码器接口吗?LPC17xx有1路QEI可以处理。另外步进电机的控制,需要走曲线吧,我不知道PLC是怎么处理的,前段时间在论坛上看到别人研究S曲线,后来我也做了个,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网友:
为啥一定要仿呢 重新设计一套不行么

网友:
mark观看楼主的杰作

网友:
AVR_ARM  大侠应该是对这个研究比较深入的,只是不知道方不方便为开源提供支持了!

网友O:
对PLC的项目开发一直比较关注,前段时间也再做PLC的硬件部分;上位机的软件真的不懂,但是很想去做。我现在就想在上位机软件上实现梯形图到51单片机目标代码的转换(使用VC++),请问楼主怎么入手?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对PLC的项目开发一直比较关注,前段时间也再做PLC的硬件部分;上位机的软件真的不懂,但是很想去做。我现在 ...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200的PLC是解释型的啊还是编译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PLC的项目开发一直比较关注,前段时间也再做PLC的硬件部分;上位机的软件真的不懂,但是很想去做。我现在 ...

论坛上有相关的帖子,你自己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200的PLC是解释型的啊还是编译型的啊?

编译型的,你看帖不仔细啊。

网友Q:
是否考虑读出西门子PLC的单片机程序,反编译还原其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否考虑读出西门子PLC的单片机程序,反编译还原其机制?

这个。。。反编译难度很大啊,而且从机器码反汇编,结果是否正确很难说。

我还是从0开始自己摸索吧。

网友:
是编译型的,还是解释型的,看上位机下载到PLC的代码便知,如果下载到PLC的代码是梯形图的指令码(字节码的形式,非助记符)则是解释型的,若下载到PLC的代码是PLC中的CPU的机器码,则是编译型的。西门子的S7-200我没用过,不知是什么类型,请楼主先搞清这个,不要拍脑袋。

网友:
三菱的FX系列,OMRON的都是解释型的。

网友:
我做的PLC也是解释型的,编译型的PLC有很多限制和不足,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之间的差异,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200的PLC是解释型的啊还是编译型的啊?
怎么区分是解释型还是编译型

网友:
编译型的PLC有底层程序吗,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
如果有底层程序,用户程序下载那里,是怎么执行用户程序的

网友R:
支持楼主,同时也请那些 dream-killer走开。

网友:
支持楼主,可以帮楼主测试!

网友:
楼主好决心,顶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有志者事竟成!

楼主:
几天没更新了,说说我这几天研究的东西:
1、将LPC1758的512 Flash 进行划分,一共分为以下几块:
(1)系统程序区
(2)用户程序区
(3)数据区区
(4)系统块区
(5)I、O、V、L、M、SM等寄存器区
2、SRAM划分
(1)、索引表
(2)、程序运行区
(3)、保留位置
3、不知道需不需要移植一个uC/OS系统,况且我还不懂这个,因此先按照一般的编写单片机程序的方式来写程序吧。
4、继续监控西门子通信数据,

网友B:
用OS好,处理用户编写的"PLC中断程序"时会相当方便.
当然,现在的32位机主频这么高,用一般方式写,对比早先的PLC,也要强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S好,处理用户编写的"PLC中断程序"时会相当方便.
当然,现在的32位机主频这么高,用一般方式写,对比早先的P ...

没学过OS的移植,不懂,还是先照一般的来吧,如果一般的解决不了,再学学移植OS。

网友:
此贴火了,顶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用OS好,处理用户编写的"PLC中断程序"时会相当方便.
当然,现在的32位机主频这么高,用一般方式写,对比早先的P ...

西门子也是解释型的

没有os,照样可以做中断。速度仅仅比硬件中断慢几十个时钟周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天没更新了,说说我这几天研究的东西:
1、将LPC1758的512 Flash 进行划分,一共分为以下几块:
(1)系 ...

差不多就是这样划分的
西门子的编码也是规则的,一起努力,我们已经进入解码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西门子也是解释型的

没有os,照样可以做中断。速度仅仅比硬件中断慢几十个时钟周期。 ...

如果不用OS,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在每步完成后,都要检测PLC“中断标识位”,这样会产生有开销,扫描周期会拉长。而且有些应用指令相对比较“耗时”的。在稳定的前提下,都希望扫描周期越短越好。 引入OS,中断的实时性能可以完全保证,中断(或嵌套)时,每个任务中的LD栈,MC栈,。。。。等等现场保护也都可以享受到OS的福利,何乐而不为呢!
我对OS的认识和应用比较肤浅,现在仅仅觉得在处理PLC中断上是相当的方便,或许还有更多的好处。

网友:
如果不用OS,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在每步完成后,都要检测PLC“中断标识位”
这个已经是n年前的技术了,不现实。

网友:
呵呵,大致也就3种方式:
1、最简单法
2、OS(裁剪到仅剩下的任务调度)
3、中断隐身(HOTPOWER喜欢叫它为天外飞仙),这个也是N年前的技术了。

网友:
补充还有一种,干脆在中断中执行。只要内核用的中断的优先级高于PLC用用户硬中断优先级。
现场保护做好,Rn,和PLC的相关全局变量保护好,也是可以的。如果要支持用户中断嵌套,还是用OS方便!
框架设计很重要,涉及到系统RAM区规划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R:
支持楼主,同时也请那些 dream-killer走开。

你的梦想已被你的同类踩在大街上,与盗版光盘者同行

网友:
进度跟踪中

网友S(2012-11-23):
关注楼主检测数据!

网友:
敬佩楼主的 态度和勇气
不管 比人泼多冷的水 依旧坚持
加油

网友:
这个可以顶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关注楼主检测数据!

检测数据有一大堆了,正在艰难地分析中。。。

网友:
这个过程痛苦,西门子的大端数据格式太头痛了,效率在数据运算时严重降低。

网友S:
楼主在分析PPI协议吗?下载,监控都用这个协议,感觉搞懂这个就有点好向下面进行。

网友S:
来点用价值的资料::

不能光说不练啊!下面我们就说说西门子PLC到底是怎么通讯的。
   PC与PLC采用主从方式通讯,PC按如下文的格式发读写指令,PLC作出接收正确的响应(返回应答数据E5H或F9H见下文分析),上位机接到此响应则发出确认命令(10 02 5C 5E 16),PLC再返回给上位机相应数据。一般上位机要连接PLC就要先发送如下寻呼数据 10 02 00 49 4B 16 同志们呐!我们可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感的高级动物啊,面对这么多枯燥、无味、复杂、混乱的机器数字你怎么记呢?反正我是记不住啊!(^_^开始洗脑)这时你可以闭上眼睛,安静、静、再静。。。。。。想一想战争时期的战地对讲机通话模式,那么这个指令(10 02 00 49 4B 16)就可以理解为:00呼叫02,听到请回答。
现在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个指令的具体含义: 10起始符 02是上位机要联系的下位机的地址站号,就是要找的人 00就是上位级本身自己的站号 49寻呼指令 16终止符 其中4B为校验码,是这样得来的:02+00+49的最后两位就是校验码,这就是所说的偶校验或称和校验也称余校验,因为取的是余数。计算器在16进制计算时公式(02+00+49)mod 100得出的数就是校验码,你计算一下是不是等于4B啊!其他的所有PPI协议校验都是如此。假如02站号的PLC收到寻呼信号那么会回答: 10 00 02 00 02 16  意思是:报告00 ,02收到,请指示  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很好理解啊!你有更好的解释吗?接下来呢,找到了要寻呼的人PC上位机,就是司令啦!就可以发号施令了,发号施令后PLC正确接收后就会发送 E5 字符,意思是:“02洞两明白”。其实啊,说到这里PLC只说他明白,他已经明白了上位机PC的指示,但并没有执行命令,那么要怎么他才执行命令呢?就是上位机PC发出确认命令后才执行。这时上位机会发出确认指令(10 02 5C 5E 16),意思是:“请立即执行”。然后PLC就干他应当干的工作了!原来PLC也不容易啊,怪不得叫下位机呢!
  说了这么多乱不乱呐?目的就是要理清上下级关系、主从关系,指令的顺序,用一个好的记忆方法记住枯燥无味的机器码。
下面我们列表分析读取PLC密码的指令: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08 00 00 03 00 05 E0 D2 16
读命令分析:一次读一条数据
SD LE LER SD DA SA FC DASP SSAP DU FCS ED
SD:(Start Delimiter)开始定界符(68H)
LE:(Length)报文数据长度
LER:(Repeated Length)重复数据长度
SD: (Start Delimiter)开始定界符(68H)
SA:(Source Address)目标地址,指该地址的值,就是PLC的地址
DA:(Destination Address)本地地址,指该地址的指针,就是上位机自己的地址
FC:(Function Code)功能码,5CH为交替周期触发,6CH为首次信息周期触发,7CH为交替周期触发。
DSAP:(Destination Service Access Point)目的服务存取点
SSAP:(Source Service Access Point)源服务存取点
DU:(Data Unit)数据单元
FCS:(Frame Check Sequence)校验码
ED:(End Delimiter)结束分界符(16H)
报文数据长度和重复数据长度为自DA至DU的数据长度,校验码为DA至DU数据的和校验,只取其中的末字节值关于这个校验码的计算方法同上面说明。
在读写PLC的变量数据中,读数据的功能码为 6CH,写数据的功能码为 7CH。
对于一次读取一个数据,读命令都是33个字节。前面的0—21字节是相同的,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SD        LE        LER        SD        DA        SA        FC
开始符        长度        长度        开始符        站号        源地址        功能码        协议识别        远程控制        冗余识别        冗余识别        协议数据        单元参考        参数长度        参数长度        数据长度        数据长度        04读05写        变量地址数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读取PLC密码的指令: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08 00 00 03 00 05 E0 D2 16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DU        FCS        DE
读取长度        数据个数        存储器类型        偏移量        校验码        结束符
02        00        08        00        00        03        00        05        E0        D2        16
因为是PC上发的读PLC数据的命令,SA=00,DA=02,如果有多个站,DA要改成相应的站号。读命令中从DA到DU的长度为1B即27个字节。从22字节开始根据读取数据的类型、位置不同而不同。上表是读不同存储器命令的Byte22—32。
字节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功能        读取长度        数据个数        存储器类型        偏移量        校验码        结束符
读Q0.1        01        00        01        00        00        82        00        00        00        64        16
读M0.0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0        65        16
读M0.1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1        66        16
读SMB34        02        00        01        00        00        05        00        00        01        F9        16
读VB100        02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8B        16
读VW100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8D        16
读VD100        06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8F        16
读I0.5        01        00        01        00         00        81        00        00        05        68        16
读I0.7        01        00        01        00        00        81        00        00        07        6A        16
上表读命令的Byte22-32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Byte 22 读取数据的长度
01:1 Bit 02:1 Byte
04:1 Word 06:Double Word
Byte 24数据个数,这里是01 ,一次读多个数据时见下面的说明。
Byte 26 存储器类型,01:V存储器 00:其它
Byte 27 存储器类型
04:S 05:SM 06:AI 07:AQ 1E: C
81:I 82:Q 83:M 84:V 1F: T
Byte 28,29,30存储器偏移量指针(存储器地址*8),如:VB100,存储器地址为100,偏移量指针为800,转换成16进制就是320H,则Byte 28—29这三个字节就是:00 03 20。
Byte 31 校验和,前面已说到这是从(DA+SA+DSAP+SSAP+DU) Mod 256 。
一次读多条数据
对于一次读多个数据的情况,前21Byte与上面相似只是长度LD,LDr及Byte 14不同:
Byte 14 数据块占位字节,它指明数据块占用的字节数。与数据块数量有关,长度=4+数据块数*10,如:一条数据时为4+10=0E(H);同时读M,V,Q三个不同的数据块时为4+3*10=22(H)。
Byte 22 总是02 即以Byte为单位。
Byte 24 以字节为单位,连续读取的字节数。如读2个VD则Byte24=8
Byte 19---30 按上述一次读一个数据的格式依次列出,
Byte 31---42 另一类型的数据,也是按上述格式给出。
以此类推,一次最多读取222个字节的数据。
写命令分析:
一次写一个Double Word类型的数据,写命令是40个字节,其余为38个字节。写一个Double Word类型的数据,前面的0—21字节为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开始符        长度        长度        开始符
68        21        21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68 23 23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写一个其它类型的数据,前面的0—21字节为 :(与上面比较,只是长度字节发生变化)
68 21 21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数据长度        数据个数        存储类型        偏移量        数据形式        数据位数        写入值        校验码        终止符
01        00        01        00        00        82        00        00        00        00        03        00        01        01        79        16
从22字节开始根据写入数据的值和位置不同而变化。上表是几个写命令的Byte22—40。
字 节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写入位置及值长度 个数 类型 偏移量 位数 值、校验码、 结束符
M0.0=1 01 00 01 00 00 82 00 00 00 00 03 00 01 01 00 71 16
M0.0=0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0 00 03 00 01 00 00 70 16
M0.1=1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1 00 03 00 01 01 00 72 16
vb100=10 02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08 10 00 AE 16
vb100=FF 02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08 FF 00 9D 16
VW100=FFFF 04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10 FF FF A6 16
VD100=FFFFFFFF 06 00 01 00 01 84 00 03 20 00 04 00 20 FF FF FF FF B8 1
写命令的Byte22—最后, 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Byte 22-- Byte 30 写入数据的长度、存储器类型、存储器偏移量与读命令相同。T,C等不能用写命令写入。
Byte 32 如果写入的是位数据这一字节为03,其它则为04
Byte 34 写入数据的位数
01: 1 Bit 08: 1 Byte 10H: 1 Word 20H: 1 Double Word
Byte 35--40值、校验码、结束符
如果写入的是位、字节数据,Byte35就是写入的值,Byte36=00,Byte37=检验码,Byte38=16H,结束。如果写个的是字数据(双字节),Byte35,Byte36就是写入的值, Byte37=检验码,Byte38=16H,结束。如果写个的是双字数据(四字节),Byte35—38就是写入的值, Byte39=检验码,Byte40=16H,结束。

看完上面的指令分析我们现在就举例几个常用的PPI协议来分析一下:
PC寻呼:10 02 00 49 4B 16
PLC返回:10 00 02 02 04 16
PC发送:10 02 00 5C 5E 16
PLC返回: E5
我们先来看看西门子S7-200PLC的读取密码指令:
请用串口软件以16进制发送,端口设置9600;e;8;1
发送: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08 00 00 03 00 05 E0 D2 16 意思:要求传送(03区)系统存储区05E0位开始的8个字符(这就是8个密码数值)。
如果通讯无误,PLC会返回 E5,意思:已经收到
那么这时上位机再次发送确认执行指令 10 02 00 5C 5E 16 意思:请执行命令。(说到这里打住一下,PLC返回E5指令后上位机PC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送确认指令,晚了刚才的指令就无效了具体多长时间我也没测准,反正1、2秒时间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很多网友问我通讯失败的原因所在)那么这时PLC还就真的乖乖的执行命令,返回如下字符:68 1D 1D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0C 00 00 04 01 FF 04 00 40 9B 98 02 06 9D 9A 00 76 7D 16
好了,说到这里就此停止,大家看看密码是多少啊!你如果真正明白了PPI协议就不难找出出密码了,但是这个密码是经过二次加密的,并不是真正的密码,还需要破译,至于密码算法在此不便公开,不过你多做实验一定能得出结果的。
下面再看一个读取PLC版本号的指令:
我们在解密中首先要确定的是PLC的版本号。就是要看看是老版本还是02版的,也好做出加解密方案。他的通讯源码是这样的:
68 1B 1B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14 00 00 03 00 00 00 09 16
发送完上面数据PLC返回E5.
再次发送确认指令:10 02 00 5C 5E 16
这时plc的版本号就返回来了。看下面:
68 29 29 68 00 02 08 32 03 00 00 00 00 00 02 00 18 00 00 04 01 FF 04 00 A0 43 50 55 20 32 32 36 20 43 4E 20 20 20 20 20 20 30 32 30 31 D7 16
你看这一段:43 50 55 20 32 32 36 20 43 4E 20 20 20 20 20 20 30 32 30 31 就是plc版本号的ASCII码。用ASC方式显示就会看的更明白上面数据是:C P U SP 2 2 6 SP C N 0 2 0 1 (sp就是空格)0201是版本号。
再一个就是读TD200密码指令: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02 00 01 84 00 00 50 B9 16 (VW10)
写M0指令:
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 0A 10 01 00 01 00 00 83 00 00 00 00 03 00 01 01 80 16
读222位3区(系统区)数据指令: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DE 00 00 03 00 00 00 C3 16
读取密码保护位指令:
68 1B 1B 68 02 00 6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4 01 12 0A 10 02 00 01 00 00 03 00 05 D8 C3 16
改写密码保护位指令:( 你来验证是否可行)
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 0A 10 08 00 01 00 00 03 00 05 D8 00 04 00 08 04 EF 16
68 20 20 68 02 00 7C 32 01 00 00 00 00 00 0E 00 05 05 01 12 0A 10 02 00 01 00 00 03 00 05 D8 00 03 00 08 04 E8 16
全部清除指令:
68 21 21 68 02 00 7C 32 07 00 00 00 24 00 08 00 0C 00 01 12 04 11 45 01 00 FF 09 00 08 16 19 06 0D 01 08 18 1E EE 16
最后再说一点,通讯中还有关于读取某一块的块代码:08 代表程序块 ;0A代表数据块; 0B代表系统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在分析PPI协议吗?下载,监控都用这个协议,感觉搞懂这个就有点好向下面进行。 ...

当然,PPI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S:
来点用价值的资料::

这个我早有了,谢谢。

网友S:
楼主你用那个串口监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用那个串口监控软件?

CommMonitor串口监控工具

网友H:
基本搞定了,和楼主共勉,属于第n梯队都不要紧,做工控是简单,实用为主。
我们做电工的,模仿是第一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搞定了,和楼主共勉,属于第n梯队都不要紧,做工控是简单,实用为主。
我们做电工的,模仿是第一要素。 ...

厉害。。。呵呵,我要加油了。。。

网友H:
不急的,找个原装PLC进行数据比对,就是主要进行数据模仿,我也有一半多的指令还猜不出具体意义。CommMonitor是必须的,我也是用这个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急的,找个原装PLC进行数据比对,就是主要进行数据模仿,我也有一半多的指令还猜不出具体意义。CommMonit ...

你的硬件啥样?是不是用CPU224的外壳?可否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
一个项目开发板,自己做的,224外壳的有一款,帮其他公司做的,等做的差不多肯定要移植到上面去的。
西门子,三菱,随便用户自己选吧,最重要就是兼容。

网友:
heky做得不错,是否能讲一下思路

网友:
没啥好办法,对着原装PLC,做到响应和原装PLC一模一样,花了2周时间。

网友:
没啥好办法,对着原装PLC,做到响应和原装PLC一模一样,花了2周时间。

不知是否分析出各个数据内容,作用等?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威武,刚开始研究,学习了……

网友:
又遇到大神了啊

网友:
应该向中高端PLC开刀

网友:
此贴要顶,有玩过这方面的可以提供一下经验

网友T:
请问分板怎么分?

IO板是通过3.3V信号和CPU板相连,那这个信号会不会太长了点?
电源板是输出 24V 5V 3.3V?
如果模拟量是用CPU的AD和DA做,供电是24V那么是不是也要分一个板子还是放IO板上?

网友:
赶上连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分板怎么分?

IO板是通过3.3V信号和CPU板相连,那这个信号会不会太长了点?

IO板上5V接到CPU板上,CPU板上再用3.3V稳压IC稳压后供给MCU。
电源板是输出 24V 5V
CPU板上有两个模拟量输入,用3.3V

网友:
路过,跟踪二下,,,,

网友T:
引用 楼主:
IO板上5V接到CPU板上,CPU板上再用3.3V稳压IC稳压后供给MCU。
电源板是输出 24V 5V
CPU板上有两个模拟量 ...

我的系统打算这样分,你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

最底下电源板:输入普通开关电源DC24V ,输出滤波后的DC24V,5V。

中间IO板:IO板 24V 信号 。光耦的另一边3.3V的信号从CPU板通过排针引入。模拟量的运放因为是24V供电,所以也放在IO板。

CPU板:5V输入, 板上一个线性稳压3.3V供电,整个CPU板只存在3.3V数字量、IO板送过来的0~3.3V的模拟量、送给IO板的0~3.3V模拟量,没有其他高电压流过

现在的疑问是:1. 模拟量放在IO板上,模拟信号通过排针再给CPU板,会不会IO动作受影响
                     2. CPU控制信号也是通过排针连接到IO板的光耦,这么长的距离做100K以上频率的PWM控制步进电机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U:
引用 楼主:
编程软件,大部分采用三菱的,少数几家采用西门子,而自主开发编程软件的都太监了。。。

原因很 ...

西门子s7-200是解释型的,但是是自己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的系统打算这样分,你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

最底下电源板:输入普通开关电源DC24V ,输出滤波后的DC ...

1、模拟量还是放CPU板,反正是模拟量输入到MCU,没有模拟量输出的。
2、没问题,西门子也是这样做的。MCU的输出输入IO都通过排阵与IO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U:
西门子s7-200是解释型的,但是是自己的规范,

嗯,西门子编程软件把梯形图语句表这样的1级代码转成2级代码发送到下位机里保存起来,运行前,PLC把2级代码转成可执行的3级代码再运行的。

网友U:
掉电检测电路不对的,这样的电路,检测到掉电了,系统一没有足够的电流来把系统参数写到IIC中。
做这样的项目前好好做硬件及软件规划。
这个仿的产品的难点
1) PLC 功能模块,
2) PPI 协议,
3) 与TD400C的协议。
4) 背板总线协议,有一套机制。
5) 可靠的软件架构。

硬件上有 很多考量的地方,其产品在现场应用有诟病的是其RS485及电源。
一般西门子要求保护是用户在控制柜外加的。

做这个勇气可嘉。

我曾经看到老外拿着一个仿的S7-200, CPU 224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西门子编程软件把梯形图语句表这样的1级代码转成2级代码发送到下位机里保存起来,运行前,PLC把2级代 ...

程序保存在24C64里,PC下发代码是初步处理的,计算过解释模块的顺序了的,这样一个一个算下来,中间值就可以用,
不然PLC自己算解释顺序太慢了,尤其有上千个模块时。

楼主:
引用 网友U:
掉电检测电路不对的,这样的电路,检测到掉电了,系统一没有足够的电流来把系统参数写到IIC中。
做这样的项 ...

嗯,我打算用隔离型的485芯片,硬件上也是一改再改才能用,呵呵。

另外,程序存在MCU的FLASH里就可以了,不用另外的24C256

网友U:
引用 楼主:
嗯,我打算用隔离型的485芯片,硬件上也是一改再改才能用,呵呵。

另外,程序存在MCU的FLASH里就可以了 ...

内部FLASH 多次写还是会有问题的, 放在外部维修好换啊。维修方便些。
还有选择的MCU内部RAM要大,做PLC功能块的缓冲,这样程序才快。
程序放在掉电保存额内部注意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U:
内部FLASH 多次写还是会有问题的, 放在外部维修好换啊。维修方便些。
还有选择的MCU内部RAM要大,做PLC ...

谢谢,1万次够了。除了学习教学用的,下载程序次数比较多,正式用在工程上的PLC,连调试在内,不超过100次就把程序调试搞好了。
RAM是32K本地,两个16K外设,也足够。

网友U:
32K危险的,一个功能块32个字节以上的。不能比1千个功能块多了。
你看s700, RAM是外加的。
它51的MCU ,其实是跑了40M 的哈弗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U:
32K危险的,一个功能块32个字节以上的。不能比1千个功能块多了。
你看s700, RAM是外加的。
它51的MCU ,其实 ...

我是根据力德仿西门子PLC选LPC2138FBD64,所以选的LPC1758,RAM都是32K,FLASH都是512。

网友:
西门子不是最近推S7200-SMART了吗

网友V:
楼主研究到什么程度了,最近没事分析了下S7 200的指令编码、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结构、系统密码、子程序密码;正在分析程序加密算法。

网友(2013-01-11):
好东西,顶起来时必须的

网友:
好贴,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3-03-11):
支持!一直在关注国产PLC的研究工作!

网友(2013-04-17):
强烈支持楼主加快进度!!!!

网友(2013-06-23):
硬件简单,关键是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力德仿西门子PLC选LPC2138FBD64,所以选的LPC1758,RAM都是32K,FLASH都是512。 ...

力德的价格比西门子也便宜不了很多啊!

网友:
MARK 支持楼主。做这个事需要有相当滴恒心呢。

网友:
西门子220V晶闸管输出用的什么晶闸管和驱动IC,还有那个型号的光耦!

网友:
PC814可以直接代替PC3H3的,参数很接近的。

网友(2013-11-27):
楼主的PLC进展如何,我在期待。
另外可不可以把电路板的排版尺寸(包括安装孔位、DB9、外接口等)的布局给我发一份。多谢!

网友:
顶一下,不知用什么CPU

网友:
支持楼主,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输出带保护吗?
短路下爽吗

网友:
进展如何了?本人搞工控软件,很有兴趣一起玩玩~

网友(2014-03-03):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力德仿西门子PLC选LPC2138FBD64,所以选的LPC1758,RAM都是32K,FLASH都是512。 ...

楼主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
支持,虽然已经有同志实现了,但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1.相信你做出I/O的功能一点问题没有,但是稳定性跟本谈不上;
2.解决不了二次开发的问题,你如何通过梯型图变成你的HEX 代码;
3.就算你一年能做出硬件,自己使用,你都是小批量生产,稳定性的差异,需要你未来花掉更多的维护成本(有可能会大于你的外购)
4.假设市场上一个CPU模块卖600元,其中有200元是销售费用,200元是研发,生产的成本也就一点点
LZ的学习精神可佳,建议你做点不通用的模块来学习,至少售价会高些

网友(2014-04-26):
仿PLC,西门子 三菱  +QQ390126173

网友:
仿PLC 西门子 三菱  QQ390126173   技术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网友:
楼主不见了啊。

网友(2014-09-21):
有没有做出产品,,弄一张照片看看楼主的成果

网友(2014-10-22):
引用 网友U:
掉电检测电路不对的,这样的电路,检测到掉电了,系统一没有足够的电流来把系统参数写到IIC中。
做这样的项 ...

三菱的PLC好像走的是并行背板总线,西门子的也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研究到什么程度了,最近没事分析了下S7 200的指令编码、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结构、系统密码、子程序 ...

楼主能否交流一下?我捕获到了一些数据,但是读的不太懂啊,希望能够交流

网友: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也在做类似的产品。

网友:
标记下,下次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西门子PLC,建议楼主要搞就搞CPU 224XP的,以前的型号都淘汰不用了。224XP有6个高速计数器和内置模拟 ...

有需要TD400吗? 我们前三年就做出来了 。本人QQ:495020552

网友(2015-11-05):
不知道LZ项目进展如何?

网友:
楼主的三菱核心也是根据咱网站开源代码搞的!真厉害。实用,稳定是第一位的

网友W(2015-12-07):
最难的是西门子的协议,有了这个,是个人都会山寨了。讨论硬件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最难的是西门子的协议,有了这个,是个人都会山寨了。讨论硬件意义不大

你说的是PPI?
这个不是有么?

网友(2016-02-02):
CPU价格一千多感觉不算贵了。倒是扩展模块挺贵的,不如在这方面下下功夫。

网友(2016-03-21):
兄弟,为什么不能大家一块做呢?就在这个论坛上,做出来,不说赚钱,第一可以提高自己的技术,第二可以帮助别人,多好啊!我的QQ:654938091,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2016-05-02):
引用 网友V:
楼主研究到什么程度了,最近没事分析了下S7 200的指令编码、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结构、系统密码、子程序 ...

大侠很厉害哦!
这些都已经搞通了?

网友(2017-08-08):
引用 网友L:
以目前百元PLC的利润,只够出品者一人赚足银子,基本不用聘人,不用交税,一人赚钱全家享用而已。这无法 ...

赞同你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S:
来点用价值的资料::

表示我看的云里雾里,晕了!!

网友:
您好,朋友!我现在用一款仿三菱的PLC,输入的模拟量端子太少了,能否给重新设计开发一款!

网友(2018-01-05):
楼主,把仿西门子资料给套呗。

网友(2018-03-17):
楼主开发得怎么样了?

网友(2018-11-09):
加油啊!!!!!!!!!!结果成了吗

网友(2020-08-31):
不知道楼主进度怎么样了。咸鱼上有卖这个西门子224XP源码,STM32F103的,原创是“草莽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