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l studio6 怎么查看单片机程序的大小

楼主(2012-10-20):
如题,我使用的是ATMEGA48,flash只有4K,我用atmel studio6编写程序,不知道怎么查看程序大小是多少,我C写的,一个不小心就容易超过4k,所以请教怎么查看程序大小,谢谢

网友A:
编译下程序后不就有显示嘛
类似的如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下程序后不就有显示嘛
类似的如下显示:

谢谢,看是看到有这样的显示,只是不确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