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2 散热 简洁方案-1

楼主(2012-10-20):
正如你所看到的,在电主轴上非孔洞位置涂抹适量导热硅脂,然后,就是一个散热片了……

好吧 上传图片老失败…………

网友A:
楼主是在雕铝块吗?

楼主:
给莫大提个意见 Z轴的滚珠丝杠螺母 上侧 的尼龙护圈顶丝松动,建议莫大在PVC相应位置打孔 以方便自行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雕铝块吗?

是铣PVC板 因为要雕刻标牌, 必须一个自己的平面才行;

而且 左右最大不平整度 居然有1mm…………

网友B:
楼主的散热器真是威武霸气啊,我才贴了一个的CPU散热片在上面。。。

网友:
漂亮,真是羡慕啊

网友C:
散热器霸气
但是效果真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器霸气
但是效果真的好吗

别看广告 看功效……

导热硅脂 是必须的,铝的散热片越大越好——不碍事的前提下,如果是铜的更好了……
基本不用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散热器真是威武霸气啊,我才贴了一个的CPU散热片在上面。。。

这个是个坏的过保的步进驱动器……

网友:
用水冷的飘过。。。。。。。。。

网友D(2013-01-31):
>而且 左右最大不平整度 居然有1mm…………

Mounting surface or the surface you have mil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 左右最大不平整度 居然有1mm…………

Mounting surface or the surface you have milled? ...

The surface I have allready milled ……

Z轴升降,有明显的有规律的咯吱咯吱的噪音,应该是Z轴不正……

用别的PVC板,上铣刀后,铣一个平面,然后雕刻标牌,有仍有0.1mm的高度差……

网友D:
>楼主的散热器真是威武霸气啊,我才贴了一个的CPU散热片在上面

Does the DC motor generating so much heat when milling?

网友D:
>用别的PVC板,上铣刀后,铣一个平面,然后雕刻标牌,有仍有0.1mm的高度差……

So, it is 0.1mm not 1mm, right?
1mm is a lot. 0.1mm is diffe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别的PVC板,上铣刀后,铣一个平面,然后雕刻标牌,有仍有0.1mm的高度差……

So, it is 0.1mm not 1mm,  ...

对于雕刻标牌来说,±0.1mm的不平整度,意味着,有的地方能雕刻上,有的雕刻不上……

如果Z轴不摆动的话,可以把深度加深,比如雕刻深度0.4mm,但是,吃深越深,Z轴摆动产生的毛刺越多,最后的结果是:雕刻出的塑料标牌,碎屑仍旧粘连在标牌上,且在刀路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散热器真是威武霸气啊,我才贴了一个的CPU散热片在上面

Does the DC motor generating so much hea ...

6000rpm 的主轴转速铣平面 —— PVC 大概40分钟后烫手了——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

网友D:
>对于雕刻标牌来说,±0.1mm的不平整度,意味着,有的地方能雕刻上,有的雕刻不上……

what's the milling speed?
Have you tried running the machine in a lower speed? Can you verify if lower speed will help a bi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雕刻标牌来说,±0.1mm的不平整度,意味着,有的地方能雕刻上,有的雕刻不上……

what's the milling ...

主轴从1000rpm至10000rpm都试过;

进给速率从180到最快900都试过—— 速度要给到5000,机器会只震不移动;

目前进给只有在1000一下才不会出现某个轴不懂的状况。

网友D:
Have you checked the Z alignment? Try move the Z axle to different height and check the Z align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ve you checked the Z alignment? Try move the Z axle to different height and check the Z alignment. ...

Z轴,偶尔无响应(动作)应该是Z轴没调校(运行时摆动,阻力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