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066替换OPA2690出问题了。

楼主(2012-10-20):
这个运放电路是示波器输入端的。

图中的运算放大器是OPA2690,但是由于OPA2690的偏置电流太大,因此我决定换个芯片。换成了AD8066,但是连续烧了两片,不知为何?

我看了手册,引脚是对应的。

论电压范围,AD8066更大,而且我的输入电压峰峰值才0.3Vpp。

烧了AD8066之后,把OPA2690焊上去,电路依旧正常工作。

楼主:
我去,没人理我。。。。

楼主:
非常郁闷!

网友A:
第二个运放接法好像有点问题。接个小电容在反馈端,因此继电器在切换过程会出现开路状态。

网友B:
同意楼上啊,高速的OP有时候这样子一震荡就恢复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运放接法好像有点问题。接个小电容在反馈端,因此继电器在切换过程会出现开路状态。 ...

开路状态会导致震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啊,高速的OP有时候这样子一震荡就恢复不了了

按理说。。。我的程序好像还木有切换开关啊。。。

网友C:
认真的看了一遍8066跟2690的datasheet,同样对LZ的问题表示疑惑与不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真的看了一遍8066跟2690的datasheet,同样对LZ的问题表示疑惑与不解中。

多谢关注啊。

非常纳闷。
这其实是我淘宝买的AD8066。
我跟老板说了,老板说我自己说的不算。
虽然没买多少,但是心里毕竟不爽。
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啊。

淘宝上买的东西不靠谱。如果小量的我会想方设法的去申请样片。申请的样片一定是真货。
上次淘宝上买了几片OPA4134。用起来发现特性跟LM324一样,什么交越失真都出现了。
后来又申请了几片,换上,一切OK。
仔细观察才发现,申请来的样片跟买的芯片打的标都不一样。

上图是买来的,下图是申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的东西不靠谱。如果小量的我会想方设法的去申请样片。申请的样片一定是真货。
上次淘宝上买了几 ...

TI的好申请啊。ADI的不好申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好申请啊。ADI的不好申请。。

神一般的大牛也是可以申请的。我有几个同学就有ADI的帐号,秒杀我们众DS。
不过甘愿花费那个功夫去申请,还不如直接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啊。

亲~您算是遇上行家了~~~
我当年一口气买了50片AD8066,一片都不能用~
全他妈是痿的!!!!
而且老板还不给退!!!

网友D:
看来是买到了假货了......太便宜的不能买呀.....

网友:
可能是买到假货了
考虑便宜货,宁可买拆机没洗脚的,这个原片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就是难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买到了假货了......太便宜的不能买呀.....

10块一片啊。。。坑爹

网友:
第一级的运放接的是电压跟随器,试试在反馈回路上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怀疑是其他低电压运放打磨的,建议楼主把电源电压控制在VCC-Vee<=5.5V以内试一试是否发热。

网友:
lz确定电阻取值跟图上标注的一致吗?opa可以带100Ω的负载,因为它可以输出190mA的电流,而ad就差远了

网友:
我用AD8066时也碰到了极其诡异的问题,只要供电超过+-8V以上,电流就非常大,一旦降下来就OK。可是我以前的板子都是工作于+-12V一切正常。我就把所有的外围电路全拆了,现象依然如此。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E:
烧了AD8066之后,把OPA2690焊上去,电路依旧正常工作。
--------------------------------------------------------------------------------------
楼主凭什么判断AD8066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了AD8066之后,把OPA2690焊上去,电路依旧正常工作。
------------------------------------------------ ...

发烫,而且是烫手的那种,还没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烫,而且是烫手的那种,还没烧?

自激振荡也会发烫,你用示波器测量下输出,看看是否是自激振荡状态

网友:
我也感觉未必就烧掉;以前错误用TDA2030,每次烫得要死;冷却后再上电,继续发热烫手。

网友(2012-11-27):
建议楼主做以下调整:
1.在二极管上分别并联2个103电容。
2.继电器不要同时切换,在一个切换后,等待10ms再切换另一个继电器
3.检查是否加了续流二极管。
4.如果控制继电器工作在5V,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换成1N4148(玻璃封装)减小尖峰脉冲的时间。
5.仔细检查自己焊接或调试的过程是否规范,是否有静电击伤IC的可能。

顺便提醒一下冬季辛勤工作的朋友,天干物燥小心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