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Tcam的二维加工

楼主(2012-10-20):
      JJ基本完工,今天休息用CAD做了个简单的图纸导入ArTCAM进行二维加工见附图。孔径5mm,一个边25mm,刀具是2.4mm的平底刀,可是加工出来外形大0.8等于25.8mm,孔径小0.8现在是5mm=4.2mm,10mm=9.2mm.这里我向坛内的前辈没求助一下,我是那里操作错误导致的。敬盼回复,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下,等待你们的回复

楼主:
麻烦知道的大虾指点下呀

网友A:
我来说一下,你2.4的刀,用3.175的刀路来做,肯定有尺寸差别.
在刀具列表上肯定没有2.4这个尺寸的,所以你得重新做个2.4刀具尺寸在表上面,然后选取,这样就对了
事实上精度肯定会有一些误差的,因为刀具的精确尺寸也是有误差的.相差0.1也算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你编辑刀具时只命名没修改刀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你2.4的刀,用3.175的刀路来做,肯定有尺寸差别.
在刀具列表上肯定没有2.4这个尺寸的,所以你得重 ...

    nojiya88谢谢你的指导,是的是我的刀具设置的错误,现在改过来重新雕刻尺寸OK。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你编辑刀具时只命名没修改刀直径!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你编辑刀具时只命名没修改刀直径!

再请教下,如果要加工出图纸尺寸的公母配合工件(比如模具的公母模),要么是将另一个工件放大或者缩小一个数字,这样的话,这个间隙修改是要在那里可以进行修改,这样使加工出来的尺寸为需要的。。。。。也望有知道的坛友能指导下。谢谢

网友C:
矢量加工里面有个偏置矢量,可以固定间隙的复制一条曲线。不过注意:刀具加工出来的内角是圆的即便你画成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矢量加工里面有个偏置矢量,可以固定间隙的复制一条曲线。不过注意:刀具加工出来的内角是圆的即便你画成直 ...

    谢谢,我去试试先

网友D:
丢不导致的,我以前一个丢不导致y轴总是多出1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丢不导致的,我以前一个丢不导致y轴总是多出1mm。

???????????

网友:
丢步估计是因为F值太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

哈哈!说明我们帖子没有认真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如果要加工出图纸尺寸的公母配合工件(比如模具的公母模),要么是将另一个工件放大或者缩小一 ...

我记得在ARTCAM2008里面有个刀路是做凹模,凸模加工的,这个应该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说明我们帖子没有认真看啊

    哦,明白了,你说的是丟步。。。。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ARTCAM2008里面有个刀路是做凹模,凸模加工的,这个应该可以用上.

    谢谢你的回复,是的我试了下,这里又个凹凸模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