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台达PLC - SS2

楼主(2012-10-20):
最近破解台达的PLC做了这个程序,测试基本逻辑功能没有问题,用台达软件编程,选择机型SS2,9600,8,N,1测试通过没有问题,欢迎大家共同探讨,或联系我,QQ798821723
电话15128724883

网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
没图纸吗

楼主:
不用图纸,下载到开发板就可测试主要是通讯成功

网友:
不知道怎么玩
感觉SS2弱了点,要能做成EH就强大了

网友:
你的试验板在哪儿买的

网友:
我对你的程序非常感兴趣,我们能不能结为好友,757428625

网友:
台达的EH2和ES2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很大,运算速度和内存还有就是IO点数

网友:
最新有加了些应用指令,芯片是STC12C5A16S2,晶振是22.184

楼主:
是的,没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错

楼主,我在尝试你的高仿台达PLC,你用的是什么上位机软件?我尝试用WPLSoft 2.3.0,好像不行了。

网友(2012-11-29):
没有问题,可能是你的站号或通讯没设置好。

网友:
有问题可问楼上757428625

网友:
757428625已测试通过

网友:
测试环境:
台达WPLsoft2.31
单片机:STC12C5A16AD,晶振11.092M,修改
TL1=0xDC
TH1=0xDC
通讯设置:9600,8,N,1,机种设置:SS2,通讯站号:1
测试发现无法通讯上,哪位朋友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方面要注意的?

楼主:
可能是你的设置值错了,重新下载STC软件在计算一下吧。

楼主(2013-09-04):
最新测试版修改了BUG

网友:
找时间测试下 看看好用不

网友(2013-10-19):
程序写入可以,但是不能读出,也不能在线监控

楼主:
只测试,商用的兼容

楼主:
高仿台达PLC - SS2 ,用的西门子外壳

楼主:
上传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资料

话说兄弟,能不能共亨一个资料啊,最近也要拿西门子这个S-200的壳来做一个东西,但做定位是一个痛苦事情啊! 这种山寨机壳图纸只能靠自己来量,每次用新壳都搞的我痛不欲生.
你能不能把顶层板的PCB去掉器件之后的尺寸共亨一下呢,保留一下各种定位器件,比如LED啥的.
先感谢兄台,如果方便,能能小小共亨一下,呵呵.

网友:
没用过台达,,,这壳是s7-200的啊

楼主:
PLC的运行,停止开关型号谁知道

楼主:
资料不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的运行,停止开关型号谁知道

我知道,

楼主(2014-03-03):
出售高仿SS2台达PLC的PCB板有要的联系,并附送HEX文件。15128724883.QQ798821723

楼主:
50元1套PCB板

楼主:
另有文本显示器PCB板30元1块。

楼主:
QQ798821723,15128724883

楼主:
无图无真相

楼主:
电源板自己用雕刻机做的,用358做了个掉电检测,呵呵

网友:
有前途啊,标记一下。

楼主:
高仿台达PLC - SS2 源代码等资料出售,有意者联系15128724883   qq798821723

网友(2015-05-06):
内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