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款中央空调控制面板(含原理图)

楼主(2012-10-20):
现在办公楼或者是酒店里,他们的墙面上都装着一款用来控制中央空调的LCD温控器,大家可能都见过,但不一定做过,类似下面图片这种

不说了,直接上原理图,该版本DC12V供电,RS485通讯控制,原理图已验证准确无误,图中未加入时间显示部分。不知道能否置酷,希望踊跃跟帖,把好的想法和建议都交流一下,开源共享同进步!

网友:
第一次那么近。沙发

楼主:
有一点忘说了,无论怎么样,切勿擅自用于商业用途,谢谢尊重!

网友:
见过,不过中央空调给整栋楼服务,靠这个如何控制每个房间的温度?是不是在每个房间的出风口都有一个执行机构?

楼主:
其实它是控制的风机盘管

网友A:
LZ用了什么样的感温头啊,感觉调节LCD亮度那里,怎么实现的??

楼主: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执行机构去执行你的命令

楼主:
像这种空调控制面板一般都是一个房间装一个,量还是有的,做的厂家不少,但资料公开的没有,我不是厂商,所以公开我无所谓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了什么样的感温头啊,感觉调节LCD亮度那里,怎么实现的??

感温头用NTC的热敏电阻即可,型号随便自己选,只要算好和4.7K  1%精度的电阻的分压就好了,将ADC的值换算成代码交给单片机处理。至于LCD亮度,不一样的电阻,三极管驱动的电流不一样,这样就可以调节了。因为背光其实就是LED,只能调它的电流。

网友:
thermostat,10年前做过

这个东西在美国是成熟产品,满大街都是,几十美金一个。

网友:
"无论怎么样,切勿擅自用于商业用途"  无代码,专用LCD 一般不好复制!

楼主:
“无代码,专用LCD 一般不好复制!”,不错,原理图中我们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LCD有4个COM,19个SEG,这就足够了,至于里面你想要它怎样信息,你就把要求告诉给LCD厂家就够啦。现在的专用LCD做这类的温控器,恐怕没人要,因为得不到客户要求显示的信息,呵呵

网友B:
LZ,不会是厦门YINLIN电子吧,原理图竟然一样

网友:
以前做过,常用的中央空调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不会是厦门YINLIN电子吧,原理图竟然一样

真的吗,厦门YINLIN是专做温度控制面板的吗?阁下知道的话也传点资料上来分享一下吧,共同进步。关于本产品的代码我不知道弄哪里去了,你如有的话共享吧,反正原理图一样,哈哈

网友:
呵呵,不过人家用的是义隆的MCU

网友:
话说之前做过的产品就这个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网络大了调试麻烦

网友:
这种空调面板的485协议是标准的吗?

楼主:
对,这玩意其实很简单的。现在大部分流行485协议的,但不知SNOOKER朋友说的标准485协议是个啥子意思呦。也有的是支持485和MODBUS两种协议的,当然物理层不用变,就是软件的事,呵呵

网友:
这个一般是220V供电,市场上品种非常多,而且很便宜

楼主:
大家有好的项目资料也传上来分享一下啊。不如就以这类产品为主把这个主题就这么一直跟下去好了,各种各样的温控器技术资料统统上来,呵呵

回头有时间找找以前的温控资料再放上来,如果没有坛友上传有价值的资料,我可就不再上传了,呵呵

楼主(2014-11-21):
这种东西现在市场上真是多如牛毛,但价格也有天壤之别。   唉,一片混乱啊。关于温控器类的资源都不想再传了

网友(2017-06-06):
代码如何实现?

网友:
一个小型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