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我点击button跳出form,form里有checkbox,怎么关再打开可以记忆

楼主(2012-10-20):
我用了this.hide();下次关闭再打开之后  checkbox不是之前那个状态。
如何让那个form记住之前的状态,还有当整个软件关闭再打开,也记住。
高手们给个思路吧。

网友:
每次关闭,打开都修改配置文件.ini ,可以不?

网友:
那个包含checkbox的窗体对象,声明成静态的或全局的就可以了。

网友:
关闭前,记录需要保持的参数,打开窗口前,读取保存的参数,一般参数使用INI文件记录,如果是数据库的应用,也可以记录在数据库中。
FORM有窗口关闭前触发的事件,和打开前触发的事件,保存和读取程序分别写在这两个事件中,当然读取程序还要考虑如果没有这些参数,如何初始化的问题。
hide()只是隐藏了窗口,关闭程序当然就不记得前面的设置了。
静态和全局变量也无法实现退出程序还保留状态的功能。

网友:
关闭前,记录需要保持的参数,打开窗口前,读取保存的参数,一般参数使用INI文件或windows的注册表记录,如果是使用数据库的应用,也可以记录在数据库中。
FORM有窗口关闭前触发的事件(FormClosing),和打开前触发的事件(Load),保存和读取数据程序分别写在这两个事件中,当然读取程序还要考虑如果没有这些参数,如何初始化的问题。
hide()只是隐藏了窗口,关闭程序当然就不记得前面的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