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于FPGA接口问题

楼主(2012-10-20):
MAX197,输出的高电平最小为4V(5V供电),直接接到FPGA上有事吗?应该怎么做,顺便问下FPGA IO口最大承受多大电压

网友:
有问题
电压差手册 每家都不太一样的

网友:
要看你的fpga的芯片手册吧,会注明管脚允许的最大电平的,我原来用ep1c3t的,是可以接5V电平的

楼主:
我的是EP3C16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是EP3C16找了半天没找到

找到了,在datasheet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在datasheet上

最高就4.?V,fpga的IO还是挺脆弱的